LTSPICE建模问题请教

楼主(2020-02-29):
我用ADA4870做放大电路,在ADI网站下载了模型数据,但在运行仿真时总出现如下提示,请求指导,谢谢!

网友A:
这发的啥帖子哦,问题都没说清楚。

楼主:
贴图,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发的啥帖子哦,问题都没说清楚。

第一次发帖,不熟悉,请包涵

网友B:
SD(shut down)管脚为什么要接信号源? 这种一般是高低电平的,你接了可能软件不知道干嘛了
而且,你仿真2倍放大做何用
没用过ltspice,随便猜的。
调试的原则就是有问题,那么继续简化,直到没有问题。实在不行再换个op amp,或者直接用模型。

网友:
入门用Ti 的tina吧,更容易上手。
我最开始入门用的spice,很难上手,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终于看到你从六百多分到八百多分了

这几天疯狂加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终于看到你从六百多分到八百多分了

限时新闻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啪啪哥上班没有啊,又出来瞎逛了

啪啪哥?这个梗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shut down)管脚为什么要接信号源? 这种一般是高低电平的,你接了可能软件不知道干嘛了
而且,你仿真2 ...

SD引脚是关闭使能,ADI模型数据上有这个引脚,所以我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脚定义错误或者pin脚与实际不匹配

请问能否讲详细一点,我画了元件图 ,模型资料上引脚为:同相端100,反相端101,电源正102,电源负103,输出端104,SD端106,请问是否需要修改模型资料的PIN脚数据,元件PIN脚该怎么编号?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SD引脚是关闭使能,ADI模型数据上有这个引脚,所以我画出来了。 ...

http://www.jdzj.com/diangong/article/2018-2-3/96100-1.htm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能否讲详细一点,我画了元件图 ,模型资料上引脚为:同相端100,反相端101,电源正102,电源负103, ...

.SUB文件可以使用任何数字作为引脚名称,例如 OUT  105,但在LTSPICE .asy文件"Netlist Order"表中,必须使用1,2,3...。如果您的模型有6个引脚,则"Netlist Order" 数字必须为1〜6. 请检查您的ADA4870.asy,并确保每个引脚的“Netlist Order”如下:

IN+  1
IN-   2
V+   3
V-    4
OUT  5
SD     6

楼主:
引用 网友F:
.SUB文件可以使用任何数字作为引脚名称,例如 OUT  105,但在LTSPICE .asy文件"Netlist Order"表中,必须 ...

您好!我是通过搜索您14年帮别人解答类似困惑才进来这个网站的。上面的提示就是按1、2、3、4、5、6管脚定义的,如果按模型资料100、101等定义管脚,则是如下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SUB文件可以使用任何数字作为引脚名称,例如 OUT  105,但在LTSPICE .asy文件"Netlist Order"表中,必须 ...

请问怎么检查ADA4870.asy文件,是不是绘制元件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jdzj.com/diangong/article/2018-2-3/96100-1.htm

取消这条线,把管脚定义为1、2、3、4、5、6后出现这样的提示 1H只能发两帖,如何增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检查ADA4870.asy文件,是不是绘制元件的文件?

您可以通过在LTSpice中打开 ADA4870.asy 文件来检查其内容。

楼主:
我在做一个300KHZ功率放大电路,这是我用分立元件做的电路,仿真出来不失真幅值接近12V,可实际电路不失真幅值接近0.5V,差别太大了,后面调整电路电流,提高压摆率,实际不失真辐值提高到8V,但Q9,Q11发热严重,且接入后面的功放电路后会产生自激振荡,后面找到了ADI的ADA4870运放,想用这个来做前级信号放大,该运放有1A的输出能力,没想到仿真就遇到这些问题,想问问坛子有没有功放设计的专家,指导我完成这项工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做一个300KZ功率放大电路,这是我用分立元件做的电路,仿真出来不失真幅值接近12V,可实际电路不失真幅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可以通过在LTSpice中打开 ADA4870.asy 文件来检查其内容。

谢谢解答,您看看这个ADA4870.asy有什么问题吗?可仿真还是提示这

网友:
300KHz    随便一个D驱动器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300KHz     这是做超声波的

随便一个D驱动器就能用了

波形是正弦波,频率要求50HZ-300KHZ范围,输出10V,100A,您的D类方案能做吗?

网友:
50Hz 是什么东西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您看看这个ADA4870.asy有什么问题吗?可仿真还是提示这

抱歉, 我目前不在家中,因此无法为您测试 LTSpice文件。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通过搜索您14年帮别人解答类似困惑才进来这个网站的。上面的提示就是按1、2、3、4、5、6管脚定 ...

要按模型定.  你按100 101后报错可能是 ADA4870.cir没放到指定的位置.  我随意搞了一下.你试试看我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按模型定.  你按100 101后报错可能是 ADA4870.cir没放到指定的位置.  我随意搞了一下.你试试看我的文件 ...

谢谢您的解答,我也认为这软件的存储有问题,我画的几个电路文件,保存后退出仿真软件后再打开软件,在C盘这个仿真软件下根本找不到自己画的电路,一个偶然的时间在C盘的文档下才找到,该文档内也有SUB等文件,让人看不懂,那请问这个ADA4870.cir文件要保存在哪里?要不要改为.SUB后缀?正是因为上述文档保存问题,比如我画的ADA4870元件,保存后根本不会保存在C盘仿真软件的目录下,而是保存在C盘的文档目录下,我要复制到软件的目录下,附件图片是我用您提供的资料运行的提示,麻烦您再分析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按模型定.  你按100 101后报错可能是 ADA4870.cir没放到指定的位置.  我随意搞了一下.你试试看我的文件 ...

我发现你们用这软件窗口会显示文件后缀名,而我的指显示文件名,没有后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jdzj.com/diangong/article/2018-2-3/96100-1.htm

取消与否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I:
在33楼Draft3基础上,修改了下Symbol上的管脚命名。

官网下载的cir模型,转asy,参考网页,“第三方spice模型导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33楼Draft3基础上,修改了下Symbol上的管脚命名。

您好!谢谢解答,修改后还是一样的 提示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解答,修改后还是一样的 提示

将压缩包里的ADA4870.asy,拷贝到错误提示的路径里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将压缩包里的ADA4870.asy,拷贝到错误提示的路径里去即可。

您好!有空帮忙远程解决一下吗?它又提示D盘下面的路径,我的D盘就没这路径,这个已经困扰多日了,能远程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好!有空帮忙远程解决一下吗?它又提示D盘下面的路径,我的D盘就没这路径,这个已经困扰多日了,能远程 ...

D 盘那是我下载的cir文件路径……
您按上个贴里的链接教程,自己做下cir 转asy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D 盘那是我下载的cir文件路径……
您按上个贴里的链接教程,自己做下cir 转asy吧。 ...

把电脑里所有关于ADA4870的资料全部删除,然后按您提供的参考网页操作,成功了。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回帖的朋友。还请教一下,看我前面的资料,仿真好像很不准,差别很大,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抱歉, 我目前不在家中,因此无法为您测试 LTSpice文件。

alias大侠,还没复工?家不会是湖北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电脑里所有关于ADA4870的资料全部删除,然后按您提供的参考网页操作,成功了。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回帖 ...

不客气,这属于我的日常工作范畴之一的。
建议不是很熟悉LTSpice或其他Spice工具的,细读下我去年整理的帖子,“LTSpice 2018/10/17 Mike大神Seminar录制分享”

楼主(2020-07-05):
如图所示,是否只有第1个模型文件才能在LTSPICE上使用,下面的两个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