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pad++如何单独给c txt等设置不同的文件类型描述和图标

楼主(2020-02-29):
默认用noetpad++打开后,图标都变成notepad++,文件类型都是notepad++
想把txt改回  文本文档 ,一改所有的用notepad++打开的文件类型都叫  文本文档.
改图标也是这样,改一个全改了。
好像捆绑到了一起,很不爽。
不知道跟win10版本有没有关系,好像目前是家庭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右键--打开方式--其它--选择后总是,这样不行吗?

只要那种类型打开方式选择了总是,就捆绑进去了,就跟着其他用notepad++一起打开的文件类型的描述都一样,图标也一样。
我的另一台电脑装的win10 ltsc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家庭版的问题

网友B:
跟npp没关系的,文件类型和图标是OS管理的,所以你这个通过改打开方式企图改图标的行为在方向上不对~

正确操作如下: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63725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npp没关系的,文件类型和图标是OS管理的,所以你这个通过改打开方式企图改图标的行为在方向上不对~

正确 ...

这个帖子我也搜到了,我按照1楼说的修改注册表方法修改了c文件的图标,只修改了c的,重启后c txt h文件图标都变成和c一样的图标

楼主: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npp把关联的文件类型给单一化了,设定成一个的懒行为。而UE在关联的时候是可以给每个文件类型自己修改描述,每个文件类型单独设置。
可惜ue启动慢了一点,想全换npp,以前只用npp代替了记事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npp把关联的文件类型给单一化了,设定成一个的懒行为。而UE在关联的时候是可以给每个文件 ...

npp这些年也不咋进化了,是时候换VS Code了~

网友:
用是用的挺好的,打开响应比较快

网友C:
我用EverEdit,在设置文件关联里有一项"保持默认的关联图标不变!"的选项可以勾选.
感觉这软件比notepad++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EverEdit,在设置文件关联里有一项"保持默认的关联图标不变!"的选项可以勾选.
感觉这软件比notepad++好 ...

正版用户吗,在v2上看到作者想出售过

网友D:
要改的话可以用filetypesman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版用户吗,在v2上看到作者想出售过

是的,已经注册的版本,原来有个旧版(具体版本记不清了)的可以免费用只是会提示要注册。
V2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改的话可以用filetypesman工具

fileregister和filetypesman都试过了,一改全改,filetypesman都提醒修改这个会连其他后缀名一起修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fileregister和filetypesman都试过了,一改全改,filetypesman都提醒修改这个会连其他后缀名一起修改。

不是改notepad++那一行,是对每种后缀名都单独设置图标、描述和打开方式,否则filetypesman没有存在的必要了。win10的pdf图标太丑,我改成了adobe的图标,用Firefox打开pdf,对其它后缀的描述,比如html没有影响。本质上是改注册表的HKEY_CLASSES_ROOT。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改的话可以用filetypesman工具

filetypesman  +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改notepad++那一行,是对每种后缀名都单独设置图标、描述和打开方式,否则filetypesman没有存在的必 ...

开始我就搜到了4L知乎的连接了,按照注册表方式修改的的,一样。
filetypesman也是一样,我肯定是修改后缀名了。

网友D:
知乎那个改UserChoice ProgId的方法把事情搞复杂了,这种改法等于关联的是打开程序。filetypesman里面有个注释专门说这个的。另外发个我改pdf的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乎那个改UserChoice ProgId的方法把事情搞复杂了,这种改法等于关联的是打开程序。filetypesman里面有个 ...

和你一样,就改这里的描述,如果我把.c修改为C文件,然后 .h . txt 都会在windows中显示为 C文件

网友:
EverEdit V4.XX版的比较好用,自带文件比较,不用那个什么BC了

网友D:
知乎提到的方法使用了userchoice,这是一种新的文件关联方式,一个不方便的地方是设置图标没那么随意了,得用被关联程序的内置图标。按filetypesman的说明,userchoice会覆盖传统的文件关联方式。以cpp文件为例,楼主可以把Computer\HKEY_CLASSES_ROOT\.cpp下的userchoice键删掉,用filetypesman重新设置cpp的关联。不放心可以先备份注册表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乎提到的方法使用了userchoice,这是一种新的文件关联方式,一个不方便的地方是设置图标没那么随意了,得 ...

注册表你说的目录下没有找到userchoice,

折腾了两晚上,还是把c,h,cpp等转成专用ue打开,ue可以单独设置图标和命名文件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EverEdit,在设置文件关联里有一项"保持默认的关联图标不变!"的选项可以勾选.
感觉这软件比notepad++好 ...

everedit的语法如何改成统一字体,不要粗体,只用颜色区分,我看的好像有些关键字加粗了,不会改

不要斜体不要粗体,只要颜色区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everedit的语法如何改成统一字体,不要粗体,只用颜色区分,我看的好像有些关键字加粗了,不会改

不要斜 ...

直接设置字体就可以了吧,和语法文件没关系啊
------------------------------------------------------------------------------
加粗和斜体在主题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设置字体就可以了吧,和语法文件没关系啊
-------------------------------------------------------- ...

原来在主题,找到了,谢谢,我在语法里面找半天

看起来不错,请问这个正版是捆绑PC的还是可以随自己走

网友C:
----------------账户信息----------------
注册名称: xx
注册邮箱: xxx
有效期间: 终身授权
账号类型: 个人用户
使用限制: 每个自然年度可以生成 8 个注册码

----------------为4.0版本以上生成注册码----------------
机器编号:
请输入您的机器编号
点击主菜单上的帮助->输入注册码可以看到您当前正在使用的机器的编号!每台机器的编号不一样,请务必保证该编号属于您想要生成的机器!

可以几台电脑吧,我就一台在用,具体可以加群问作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账户信息----------------
注册名称: xx
注册邮箱: xxx

请问一下
everedit的函数列表在哪儿
只看到大纲视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everedit的函数列表在哪儿
只看到大纲视图

就是用大纲视图,我是用汇编,C语言是直接显示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大纲视图,我是用汇编,C语言是直接显示函数

明白了,显示tags就好了,我显示大纲有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