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开机后黑屏只有鼠标能动硬盘灯没亮能进安全模式

楼主(2020-03-01):
第一天上班,长时间没开电脑,今天一开机就这样。按ctrl.shift.esc没能启动任务管理器。如何解决?进入安全模式后做些什么处理?

楼主:
del也没反应

楼主:
下午重装系统

网友A:
固态?固态的话正常,廉价tlc之类长时间不用会丢数据。qlc丢得更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固态的话正常,廉价tlc之类长时间不用会丢数据。qlc丢得更惨。。

机械硬盘

网友A:
可能是你之前装了什么软件把系统装坏了。你启动时按F8,出现菜单时选“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Last known good configuration)试试能不能进去。windows每次正常启动时都会把当前注册表备份一份,如果这个坏了就杯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之前装了什么软件把系统装坏了。你启动时按F8,出现菜单时选“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Last known ...

使用最后一次配置后,连鼠标指针也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之前装了什么软件把系统装坏了。你启动时按F8,出现菜单时选“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Last known ...

安全模式能进的,就是不知道如何修复

网友B:
是否安装了国产管家,管家检测到你太长时间没有呼叫它,故意把电脑搞慢了,让管家高兴了,电脑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安装了国产管家,管家检测到你太长时间没有呼叫它,故意把电脑搞慢了,让管家高兴了,电脑就正常了 ...

为是慢,等了很久也没有开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