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手体验了一下Win10 x64 LTSC 2019

楼主(2020-03-01):
听大师说LTSC版本很好,今天拿备用机再次重装系统试试

1. 系统安装完,还没打驱动,C盘占用12.8GB,比完整版的win10,少了9.0GB,完整版的安装完是21.8GB

2. shift+win+S 的 截图没有窗口捕获功能,被阉割了。截图之后,需要借助画图才能保存截图的图片。

3. 小娜没了

4. Edge浏览器没了

5. OneDrive没了

6. 照片查看器也没了

7.右下角多了一个什么人脉的东西

-----

开始菜单少了好多好多东西,之前基本都不用的。
比如:

3D查看器
地图
电影和电视
Groove音乐
画图3D
混合现实门户
MicroSoft Store
闹钟和时钟
你的手机
Skype
天气
相机
Xbos
移动套餐
邮件

网友A:
貌似只能kms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只能kms激活

可以用一个命令激活

楼主:
网络驱动器直接连接,居然连不上了

楼主:
自带的IE11浏览器,无法上传图片到论坛,换了台电脑。

网友B:
装好,打完补丁,然后用dism++清理优化一下,可以把空间占用控制在8G多点(不算虚拟内存等页面文件),如果硬盘空间比较紧张的,还可以compact压缩一下,那就更小了,X86版本可以不超过4GB空间占用

楼主:
开始菜单栏,挺干净的
啥都没有了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还有些地方有选项但没有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好,打完补丁,然后用dism++清理优化一下,可以把空间占用控制在8G多点(不算虚拟内存等页面文件),如果 ...

X86版本我觉得可以放弃了。

各种主板厂家提供的驱动,已经直接不放置win10 x86版本了。

而且很多第三方软件直接不能在X86上运行了,比如我想打开DiskGenius,就直接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驱动器直接连接,居然连不上了

要设置一下才可以访问网络共享文件夹,按这里设置,然后重启https://blog.csdn.net/generalsong/article/details/91509833

楼主:
对原来18秒的开机时间的减少,在2秒左右。

网友C:
都说不错,有说内存占用特别小,但事实上内存占用少是以性能为代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不错,有说内存占用特别小,但事实上内存占用少是以性能为代价的

win10之所以内存占的大,你看一下svchost有多少个。在win7上面只有20个左右,win10上有50个左右。这全是系统服务。不管win10怎么优化,响应速度在一定进程数量以内干不过win7,在进程到400+时比win7快,双路平台比win7效率高。

网友D:
超及时的帖,墙裂关注。
正准备给T420换win10,买的U盘今天应该能到。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我老电脑都改WIN10 X64了,换一个SSD,开机15秒!
平时只用来编辑WORD,打印用。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及时的帖,墙裂关注。
正准备给T420换win10,买的U盘今天应该能到。
感谢各位的分享。

现在装系统也不用U盘进PE了,PE可以直接装到系统里面,进去以后把自己格掉安装,

网友:
我家里的台机也安装了这个版本

网友:
运行一下这个脚本,图片查看器就回来了

网友E:
我怎么看你整天再折腾电脑?

网友:
我也给我的笔记本换一下,现在的是家庭版

网友F:
可以上传激活文件吗,我的过期了

网友G:
我也用的LTSC,刚试了下shift+win+S可以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上传激活文件吗,我的过期了

一条命令行激活,看v0v.bid

网友:
兼容性跟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强烈推荐。

网友:
W7 X64 路过

网友:
办公用还可以,听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用的LTSC,刚试了下shift+win+S可以用啊

win10完整版 能自动捕获活动窗口

LTSC截图自动捕获被阉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看你整天再折腾电脑?

想深入了解操作系统启动原理。

就得不断折腾和实验。

网友:
新机器比较难装Win7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用的LTSC,刚试了下shift+win+S可以用啊

我是ltsc也可以用这个组合键

网友:
刚按照楼主方法给激活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一个命令激活

已按此方法成功激活,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D:
刚才碰到一个坑,跟大家分享一下:
按照以往的习惯,把虚拟内存全关闭(连C盘的也关闭),结果系统一直很卡,重开也很卡。
开会由系统管理之后,恢复正常。

网友I:
17年的电脑  换win10后比win7慢

网友:
引用 网友I:
17年的电脑  换win10后比win7慢

12年的电脑,换win10,开pcb,暂时没感觉明显慢。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刚才碰到一个坑,跟大家分享一下:
按照以往的习惯,把虚拟内存全关闭(连C盘的也关闭),结果系统一直很卡 ...

虚拟内存全关闭?从来没敢试过。从XP到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J:
虚拟内存全关闭?从来没敢试过。从XP到Win7。

我自认为内存足够大,不需要虚拟内存。所以才这样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J:
虚拟内存全关闭?从来没敢试过。从XP到Win7。

xp时代,1g超大内存,尝试过关闭虚拟内存,没感觉到明显速度提升。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一个命令激活

不行,还有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行,还有方法吗?

用这个试试

网友K:
有没有180天限制?

网友:
主力已经切到ubuntu, windows 只是偶尔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180天限制?

联网的,提示会有,实际没有。

网友L:
截图、看图片都是可以用的,哪有楼主说的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截图、看图片都是可以用的,哪有楼主说的这些问题。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
我是指,这个东西没了,
是窗口自动捕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截图、看图片都是可以用的,哪有楼主说的这些问题。

看图片的话,LTSC 默认打开的是画图软件。
而不是照片查看器。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截图、看图片都是可以用的,哪有楼主说的这些问题。

这下够直观了吧

上面的是完整版win10
下面的是LTSC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用的LTSC,刚试了下shift+win+S可以用啊

看51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ltsc也可以用这个组合键

看5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碰到一个坑,跟大家分享一下:
按照以往的习惯,把虚拟内存全关闭(连C盘的也关闭),结果系统一直很卡 ...

记得ps一定要求开虚拟内存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先MARK,备用.

网友:
echo 恢复Win10照片查看器

reg add "HKLM\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Photo Viewer\Capabilities\FileAssociations" /v ".jpg" /t REG_SZ /d PhotoViewer.FileAssoc.Tiff /f

reg add "HKLM\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Photo Viewer\Capabilities\FileAssociations" /v ".jpeg" /t REG_SZ /d PhotoViewer.FileAssoc.Tiff /f

reg add "HKLM\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Photo Viewer\Capabilities\FileAssociations" /v ".bmp" /t REG_SZ /d PhotoViewer.FileAssoc.Tiff /f

reg add "HKLM\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Photo Viewer\Capabilities\FileAssociations" /v ".png" /t REG_SZ /d PhotoViewer.FileAssoc.Tiff /f

echo 请双击或右击图片,选择“照片查看器”即可

网友(2020-06-01):
slmgr /skms kms.v0v.bid && slmgr /ato         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