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hotoshop对PNG8支持很差?

楼主(2020-03-01):
据说Photoshop对这个png8半透明支持很差,很多人表示不相信,认为ps连16位、64位的png都能很好支持,没道理对这个支持不好。
我用fireworks做了一个png,8位半透明,然而我的Photoshop 7表示无能为力,我怀疑是版本问题。希望大家打开压缩包里面的png文件,并说出能正确识别这个图片的Photoshop版本
就是这个不到300字节的图片文件,我怕被二次编码,所以做成压缩包了。

以下是我的文件打开对比。左边是fireworks建立图片,右上是资源管理器中超大图标查看,右下是Photoshop打开的,半透明全没了

网友A:
PS和FW 一个针对位图绘制一个针对矢量图绘制。 你换一个比较新的P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和FW 一个针对位图绘制一个针对矢量图绘制。 你换一个比较新的PS试试。

先说说您的ps是否可以。比较新的太大了,万一费半天劲搞下来还是不支持呢。
再说了,png是位图,ps应该更有优势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和FW 一个针对位图绘制一个针对矢量图绘制。 你换一个比较新的PS试试。

目前已确认,Photoshop CS3 Extended 也是不支持的

网友A:
https://www.ablanxue.com/prone_36030_1.html

百度轻易可以找到结果。 我只有CS3,结果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blanxue.com/prone_36030_1.html

百度轻易可以找到结果。 我只有CS3,结果不支持。 ...

第一行。那就是CS6还不完全支持,无法导出,只能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