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接收机可以接收伪距吗?

楼主(2020-03-01):
请问GPS接收机可以接收伪距等原始信息吗?有没有大神可以进行数据采集呀

网友A:
可以设置输出原始观测量,但一般模块是不输出的,需要跟厂家特别要求,换用支持原始观测量输出的固件或用命令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输出原始观测量,但一般模块是不输出的,需要跟厂家特别要求,换用支持原始观测量输出的固件或用命 ...

请问您有推荐的厂家吗?比较急,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