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实现半个周波(或是几个周波)的7500A正弦波电流

楼主(2020-03-01):
接到个任务。领导要弄个大电流的发生器,开路电压无要求,闭路电流最大7500A。要求最短半个周波,最长十个周波。以半个周波为刻度可调。电流也要可调,电流波形最好是正弦波,失真度小于10%。负载是一个电阻在0.5-2豪欧以内。
应该有类似的电流源吧,有知道有坛友吗?谢谢

网友A:
变压器绕组750:1,接市电即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绕组750:1,接市电即可实现。

谢谢回复!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订制个变压器,用调压器(不同的负载阻值调不同的电压)来控制前级,次级接负载。用可控硅来控制调压器。
是这样吗?

网友B:
用变压器好大的大家伙,110kw,次级过7500A得用铜排吧!

另一个方案是用buck电路。

楼主做非标测试设备?

参考下电焊机,

网友C:
这种源有的卖的,几万块钱。
最大输出10kA 400ms精度1%

问问做互感器校验设备、塑壳断路器校验设备厂家,温州乐清最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源有的卖的,几万块钱。
最大输出10kA 400ms精度1%

10kA400ms精度1%足够了。有成品最好。非常感谢。这种源全名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变压器好大的大家伙,110kw,次级过7500A得用铜排吧!

谢谢回复。最早也是想用点焊机来弄。但电流不可控。负载阻值变化了,点焊机电流也随着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kA400ms精度1%足够了。有成品最好。非常感谢。这种源全名是什么?

这个都是定做,几年前定做一个断路器互感器校准台。
一个测试台包括一个源和控制器、组态屏,组态屏设置输出电流大小和时间。

一般叫塑壳断路器瞬时校验台的电子源,需要定做。

网友:
恒流源,启动到稳定需要2周波。

网友D:
测微欧豪欧电阻可以用脉冲电流法,超级电容放电配合高速采样

网友:
你这个用常规变压器至少得150KW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测微欧豪欧电阻可以用脉冲电流法,超级电容放电配合高速采样

要正弦波,估计是测试开关,触点一类的电网冲击寿命!

网友E:
我可以定制这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是定做,几年前定做一个断路器互感器校准台。
一个测试台包括一个源和控制器、组态屏,组态屏设置 ...

好的,谢谢。今天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正弦波,估计是测试开关,触点一类的电网冲击寿命!

就是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定制这种电源

可以合作一下。晚点私信你。手机好像没法操作

网友:
用变压器是野路子
定制校验台是正路子
如果不是长期用,可以去检验检测中心租用
电气类的检验机构一般都有这类设备

网友:
2毫欧这个负载很大了,断路器检测台的电子源带不动的。那个负载就是铜排,电阻只有20微欧以下。

网友:
客户有台类似的设备,用来测试不锈钢材料的

网友:
负载电阻2mR, 工作电流7500A-rms, 功率达112KW,而且是正弦波,可以设计可调漏磁的谐振工频变压器:
1,漏磁的作用是用漏感限流。只有利用漏磁作限流,才能在较宽的负载范围实现恒流;
2,谐振的目的是减小无功对电网的影响。漏磁大无功就大,视恒流精度可能达200-500KVA,1MVA的 10KV/0.4KV小区变压器已经杠不住,必须在本地设备内消化,只能谐振。
3,若周期固定可直接利用电网供电,需要一定范围可调就配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