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扣板吊顶安led筒灯,有类似电流声的嗡嗡响声。

楼主(2020-03-01):
朋友的房子,一样的灯,安在石膏板吊顶没声响,就是铝扣板上响。
今天叫我过去帮忙看看,耳朵凑到每个灯旁,一点声音没有,把灯从吊顶拆下来听,也是没有声音。但是人站在吊顶下,开灯后就能听到嗡嗡响。

我开始觉得是铝扣板比较薄,灯里面有变压器,虽然凑近听不到声音但是可能存在微小振动,灯安装到铝扣板上,振动就放大了。
不过好像也解释不通。

有没有可能:吊顶是金属的,上面的电线走线形成某种电磁什么东东引起。

网友A:
估计是共振了,找一些有单面胶的密封海绵胶条在铝扣板背面横竖贴一些,改变共振频率,错开共振试试

网友:
应该是非隔离方案,光源是市电高压,与灯壳之间产生50Hz的共振。在放在顶上就更严重了。

网友:
电源里的工字电感因为靠近铝扣板的原理,影响了磁路造成饱和,在交流市电的冲击下产生声音。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尽量隔开电源和铝扣板的距离。

网友:
这是灯内部零件产生的,估计除了换别款灯之外,其他貌似不好解决吧?!

网友:
换个驱动板,板子质量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共振了,找一些有单面胶的密封海绵胶条在铝扣板背面横竖贴一些,改变共振频率,错开共振试试 ...

最简单的就是用热胶,打上几条筋就好了,改变共振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用热胶,打上几条筋就好了,改变共振点

这办法简洁,只要保证沾合紧密就会有效果。

楼主:
回楼上各位,今天夜里比较安静,有声音的灯稍微动下位置,是可以变得小很多。不过灯开久点,还是能又听到声音。原因是振动,这个是确定的了。准备弄块3mm胶合板黏到铝扣板上试试。

网友:
把电源垫高点

楼主:
筒灯,电源跟灯一体的,不是分离那种。

网友:
那就只能铝扣板粘减震的了

网友:
关注一下,新房子装好了天花了,后续留意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