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英文版,在正版激活后,重装为中文版,是否会自动激活

楼主(2020-03-01):
thinkpad美版行货机器,

原装带的windows10 pro英文版,正版,

我想直接重装为windows10专业版(中文),

安装后是否会自动激活?

网友A:
直接换个语言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语言不就好了

看网上说,换的不彻底。

所以想直接重装,麻烦更少。

东西明天到,还不知道具体情况。

网友B:
据说是可以的,我的还没到,我定的也是美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可以的,我的还没到,我定的也是美版的。

你的i7-10710U 参数很牛逼,跟i7-9750H标压差不多。

不知道X1carbon的小身板,能不能发挥出来全部性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i7-10710U 参数很牛逼,跟i7-9750H标压差不多。

不知道X1carbon的小身板,能不能发挥出来全部性能。 ...

网上看评测,能发挥60%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看评测,能发挥60%就不错了

白瞎了这么好的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看评测,能发挥60%就不错了

主要是热了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热了就废了

一加负载就到了功耗墙,我现在用的T480S,i78550u,也是差不多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可以的,我的还没到,我定的也是美版的。

我已经测试了,不会自动激活。

具体操作方式,后面的帖子我会具体详细说。

楼主:
正版的windows 10 pro英文版在重装系统前,一定要记得备份windows密钥。

提取windows密钥方式:

快捷键 win+R 打开运行窗口,输入 regedit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选择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SoftwareProtectionPlatform
选择右侧 BackupProductKeyDefault 项,后面的25位字符就是Win10激活密钥

截图或者拍照,然后重装系统,

如果是MSDN.itellyou.cn上下载的操作系统,并不会自动激活。

要先更改密钥为上述提取的,然后就会自动激活了。

楼主:
如果忘了提取密钥这一步操作,后面重装就只能kms激活为盗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忘了提取密钥这一步操作,后面重装就只能kms激活为盗版了。

好的,谢谢。我安装时也按照此办法。你安装的是专业版还是企业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我安装时也按照此办法。你安装的是专业版还是企业版

只装专业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装专业版

电脑背面没有序列号?之前别的电脑就是那么弄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背面没有序列号?之前别的电脑就是那么弄得

密钥不会刻在机器上的吧

网友E:
还是换语言用吧,换的不彻底但是用的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同时还学了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换语言用吧,换的不彻底但是用的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同时还学了英文。 ...

已经直接换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换语言用吧,换的不彻底但是用的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同时还学了英文。 ...

我原本也这么想,但是用了一天,发现原装的系统不受控,
做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我不知道的设置。

而且,更新语言的过程,死机了两次,原因是连接微软官网卡住了,只能强制关机。

本来打算用两天再重装系统,结果没忍住,直接就干了。

还有中文在英文版的系统上,字体缺失的很厉害,所以还不如从头再来了。

网友:
我的也是换了语言,目前也算习惯,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