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07 ucos原子的例程是zet6我的是vet6下载后不能运行

楼主(2020-03-01):
求助:同样是stm32f407 芯片 ,原子的zet6我的是vet6  为什么改了芯片后,程序下载到我的板子上   debug的时发现候程序无法运行?
网上的方法我都试过了,感觉应该是很简单的几个系统参数的点没有修改 但是不知道具体是哪里 请教大神 是还需要改哪里呢 ?
芯片型号和 flash_512k都改了

PS:安富莱的ucos代码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原子的不行 裸机修改几个地方就可以 但是带系统的很多参数不是很了解 求助大神帮解答一下 感谢

网友:
看看晶振,时钟源

网友A:
最好贴出工程文件,或许有人能给帮助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贴出工程文件,或许有人能给帮助测试下

好的......代码已呈上

网友B:
调试啊,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啊,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即可

直接进不了调试 无法启动

网友C:
是不是设置了外置SRAM之类的

网友D:
晶振 频率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振 频率是否一致

晶振修改了  从12  修改成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设置了外置SRAM之类的

没有使用外部sram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晶振修改了  从12  修改成25

晶振为25M,时钟源配置也要改为25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振为25M,时钟源配置也要改为25M

感谢 确实是漏了一个时钟源的配置

网友A:
刚好有407的最小模块板,今天有时间帮你测试了一下,程序没问题,运行一切正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有407的最小模块板,今天有时间帮你测试了一下,程序没问题,运行一切正常呀 ...

感谢 你是8m的晶振么?我这个程序.s改了一个地方为25m了,但是还有一个地方stm32f4xx.h没有改25m ,不知道你的怎么能运行起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你是8m的晶振么?我这个程序.s改了一个地方为25m了,但是还有一个地方stm32f4xx.h没有改25m ,不知 ...

我的是8M晶振,没改任何地方。

网友:
看来只能是你修改的两个地方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