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软件可以把积分导数等用图表显示出来

楼主(2020-03-02):
请问什么软件可以把积分导数等用图表显示出来

想找一个软件,可以把积分和导数等等用图表显示出来,xls貌似不行

网友A:
excel可以用脚本的 肯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cel可以用脚本的 肯定行

有没有教程  或者现成的

网友A:
最简单应该是找找网页版数学工具  输入公式出图形  什么都不用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应该是找找网页版数学工具  输入公式出图形  什么都不用学

我找找看  那个合适

网友B:
python 的 pandas 啊

网友C:
GeoGebra,这个太好用了。直接输入函数直接出曲线。免费。网页版,离线版本都有。连wps的校园版本word都继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ython 的 pandas 啊

感觉这个要自己编写,好麻烦

网友C:
还能变换参数,看动态曲线。重要的是上手非常容易。
非常建议上小学或初中孩子的家长教孩子学习。对数学图像理解非常有用。

网友:
要现学就没推荐必要了  不如直接说matlab 万能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变换参数,看动态曲线。重要的是上手非常容易。
非常建议上小学或初中孩子的家长教孩子学习。对数学图 ...

这个想求sin(x)  从180  到360度的积分  不知道怎么弄,感觉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GeoGebra,这个太好用了。直接输入函数直接出曲线。免费。网页版,离线版本都有。连wps的校园版本word都继 ...

谢谢,正想找这样的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想求sin(x)  从180  到360度的积分  不知道怎么弄,感觉不对

输入“pi”,软件会自动变换为Π的。
不需要记忆公式,在他输入键盘中点开“...”,选择所需要的函数就可以了,中文提示,填写相应参数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想求sin(x)  从180  到360度的积分  不知道怎么弄,感觉不对

注意是小写的x,软件x,y有特殊意义,如果是大写的话,它就认为是一个变量了。

网友:
Maple、MATLAB、MathCAD和Mathematica,四大数学软件应该都可以,不过maple号称符号计算比较方便

网友:
网页设计真漂亮、舒服,国内难见。

网友:
matlab 符号计算绘图足够了,两三条代码算简单快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是小写的x,软件x,y有特殊意义,如果是大写的话,它就认为是一个变量了。 ...

比如我要求  0  到 120度的sin积分,  2/3pi貌似输入不了

网友:
这么专业的工具软件有人作,不容易。

网友D:
不太会用matlab之类的工具。用excel画。
得到输入输出函数后,把输入离散,得到输出数据,再插入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会用matlab之类的工具。用excel画。
得到输入输出函数后,把输入离散,得到输出数据,再插入曲线。 ...

不太会弄这个,昨晚搞了下,xls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我要求  0  到 120度的sin积分,  2/3pi貌似输入不了

注意输入的时候输入法要切换到英文模式。

网友:
连续傅里叶变换公式能搞吗@ls

网友:
用matlab,楼主能否把函数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