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PM3000系列CPLD用Quartus 哪个版本支持开发

楼主(2020-03-02):
一个老项目,用的EPM3032A,我电脑装的Quartus ii 13.1,但是找不到该系列的qdz器件库。

请问:知道哪个版本可以支持这个器件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13.0 13.1不支持很多元器件

是的,所以想问问这个器件哪个版本支持!?

网友B:
有IDE还需要安装对应的设备文件才行吧,晚点我看一下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IDE还需要安装对应的设备文件才行吧,晚点我看一下我的

嗯嗯,重点是要支持该器件!

网友:
max plus就可以吧

楼主:
这么老,能支持win7吗?

网友B:
看了下我的quartus没装EPM的,最老的装了MAX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我的quartus没装EPM的,最老的装了MAX系列的。

看他们的软件发布日志,11.0版本有可能,我先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他们的软件发布日志,11.0版本有可能,我先去试试!

我看了下也是11.0支持, 奇怪竟然不是向下兼容。

网友C:
12.1可以,我都是在12.1下开发的

网友:
想说EPM3032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1可以,我都是在12.1下开发的

好的,多谢,我也在看这个版本!

网友:
我记得9.1好像支持

网友:
官网有Quartus的器件支持列表啊

网友(2020-04-17):
9.1,我就用这个,很便宜简单逻辑

网友:
9.0---9.1都可以啊

网友:
我的古董 v8.0 也是支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他们的软件发布日志,11.0版本有可能,我先去试试!

11.0肯定可以,用11.0弄过这个型号的

网友:
到官网找,按器件找最新版本即可

网友:
看我整理的表格,‘1’表示支持。13.0支持的信号最多

网友:
不向下兼容还真是很麻烦,make一下

网友(2020-08-31):
暂时用的是 13.1  .  最近在做sim-altra的仿真。 还有写些 verilog 程序

网友D(2020-11-07):
quatus 11.0  谁有网盘哈。。。。

13.0 表示不支持  303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quatus 11.0  谁有网盘哈。。。。

13.0 表示不支持  3032

开什么玩笑,我就用的epm3032在13.1下写的,去官网注册个账号,随便下,在用网上的东西和谐一下就可以了,要把那个device包也下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开什么玩笑,我就用的epm3032在13.1下写的,去官网注册个账号,随便下,在用网上的东西和谐一下就可以了 ...

大侠。官网的device 包 地址多少呀? intel 官网太不有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侠。官网的device 包 地址多少呀? intel 官网太不有好了

不好意思  说错了 是13.01不是13.1 但是能用啊https://fpgasoftware.intel.com/1 ... mp;platform=windows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  说错了 是13.01不是13.1 但是能用啊https://fpgasoftware.intel.com/13.0sp1/?edition=subscri ...

6666,那就不用在安装老版本了。 多谢。

本来为了一个device ,要安装低版本,确实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