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STM8S003F3进不了TIM1中断?

楼主(2020-03-02):
第一次中STM8S003F3的中断,用的是固件库,其他还好,当想用中断,弄了半天也进不了定时中断,

定时器初始
void TIMER1_Init(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ER1, ENABLE);//开时钟
  TIM1_DeInit();
  TIM1_Cmd(DISABLE);
  TIM1_TimeBaseInit(16,TIM1_COUNTERMODE_UP,1000,0);     //16分频,向上计数,每1ms定时中断一次, 重复计数器值为0
  TIM1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 , ENABLE);

  TIM1_Cmd(ENABLE);
}

stm8s_it.c 的中断入口:

INTERRUPT_HANDLER(TIM1_UPD_OVF_TRG_BRK_IRQHandler, 11)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  TIMER1_Decrement();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UPDATE);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clude "stm8s.h"

     TIMER1_Init();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

用IAR for stm8 ,编译,软件仿真,怎么搞也进不了定时1的中断。
到底漏了什么呢??

楼主:
一直是用Simulator 软件仿真的,没用ST-LINK, 网上找了一天,换了N种方法,不用库,用寄存器也试过了,无论我怎么搞,死活软件仿真不正常,连计数器也不运行,不会加1的,郁闷得我,想骂人了。

于是不弄了,处理别的事情去了

网友A:
void TIM1_Config(void)
{
  /* 初始化TIM1为外部时钟24分频 向上计数模式 计数周期10000 计数初始值0 -- 10ms进一次中断*/
  TIM1_TimeBaseInit(15, TIM1_COUNTERMODE_UP, 9999, 0);
  TIM1_SetCounter(0);/* 将计数器初值设为0 */
  TIM1_ARRPreloadConfig(DISABLE);        /* 预装载不使能 */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 , ENABLE);        /* 计数器向上计数/向下计数溢出更新中断 */
  TIM1_Cmd(ENABLE);                        /* 使能TIM1 */
}

INTERRUPT_HANDLER(TIM1_UPD_OVF_TRG_BRK_IRQHandler, 11)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time_10ms_ok = 1;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UPDATE);
}

void CLK_Configuration(void)
{

  /* Fmaster = 16MHz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

void main

  CLK_Configuration(); //启用内部晶振

  enableInterrupts(); //打开总中断

  TIM1_Config();

看了下我的代码,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我的代码,供参考。

感谢。。。和我的代码基本一样。。。

看来,代码是没有错漏地方了

网友:
如果你是用的st库的头文件,很可能中断人口不对,可以到IAR的目录下找003的头文件,看看中断号对不对,另外看看你这个中断函数的值是要+2了的还是没+2的,反正stm8坑比较多,每个系列的中断位不一样的,而且有的中断不软件清零就会永远退不出中断

网友:
Simulator仿真,外设是不会工作的吧!楼主还是连上芯片仿真看看,观察各相关寄存器的变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