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方法或技术可以探测墙里面的电线?

楼主(2020-03-02):
   墙体探测仪和非接触式验电笔都无能为力。

网友A:
埋多深?我记得网线寻线仪有点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埋多深?我记得网线寻线仪有点反应。

  你说的是那种,一个发一个收的那种测试方式吧

网友B:
这货可以,我买的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可以,我买的还能用

    试过埋在墙里的暗线可以测出来吗? 看到辐射两个字,在猜会不会和一般非接触测电笔那样,监测50HZ的辐射。而火线和零地线经常是绕着放进去的,信号辐射应该是非常弱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那种,一个发一个收的那种测试方式吧

不是,可以去马云家看看,金属尖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埋在墙里的暗线可以测出来吗? 看到辐射两个字,在猜会不会和一般非接触测电笔那样,监测50HZ的 ...

我刚试了下靠近我家所有开关都能检测到
靠近排插的电线或者贴墙的电线,有3~15cm不等的检测距离
我这房子好像埋线深度比较深,找不到能隔墙探测的地方,所以能不能隔墙检测不好说
距离电脑显示器、电视机20+cm都会叫
试了下隔着手或者隔着一本书测试距离会变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试了下靠近我家所有开关都能检测到
靠近排插的电线或者贴墙的电线,有3~15cm不等的检测距离
我这房子 ...

    我猜测如果在电线上面用块木板盖着,在木板上去检测要不检测不到要不就整个木板到处都提示检测到。 贴着木板和不贴着木板估计也差别很大。

网友:
信号发生器+收音机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猜测如果在电线上面用块木板盖着,在木板上去检测要不检测不到要不就整个木板到处都提示检测到。  ...

试了不会,塑料板和一本薄的书,只有靠近电线的位置才会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不会,塑料板和一本薄的书,只有靠近电线的位置才会滴

     非常感谢你的测试和回复!

网友:
我觉得可以断了外部电源,施加这455khz左右的方波信号,然后放大,滤波检波

网友:
补充,是外部加感应线圈探测电线辐射的455k信号

网友C:
金属探测器不行吗?

网友D:
去年海淘了一个Walabot DIY Plus,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海淘了一个Walabot DIY Plus,还行。

这个是能透视?水泥墙或石膏板背面的电线能精确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探测器不行吗?

不行,探测不了,只能探看的见的电线。

网友:
微波透视,楼主自己查查

网友:
这个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能透视?水泥墙或石膏板背面的电线能精确定位吗?

可以的,电线,钢筋,水管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电线,钢筋,水管都行。

这个是真的能看穿墙后东西吗?还是只是仪器测到电线就在屏画个电线图出来?这个东西我也关注过,我以为他只是用传感器去探测,比如是铜电线还是铜管他都给你显示一个非磁性金属图案。同理如果后面是根木头或是一根塑料棍,他显示图标应该都是一样无法具体区分。

网友:
楼主如果能手动diy的话,可以做一个。
用淘汰的录音磁头作为传感器,后面用运放如NE5532做放大器,再用耳机听交流声,即可检测。
原理是电线上有50HZ交流电,而磁头能够完美检测50HZ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去年海淘了一个Walabot DIY Plus,还行。

你这个真是神了!看了演示的视频,拆开看内部竟然有 11 个微波的收发 PCB 天线单元在里头,真是很有趣,改天也买个来玩玩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真的能看穿墙后东西吗?还是只是仪器测到电线就在屏画个电线图出来?这个东西我也关注过,我以为他 ...

金属和非金属是区分开的,然后他会把东西的走向和大概尺寸画出来,而不是简单的有和无。
你可以在网上看别人放的视频,更能直观感受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真是神了!看了演示的视频,拆开看内部竟然有 11 个微波的收发 PCB 天线单元在里头,真是很有趣, ...

关注amazon,常常有特价的,比官网便宜,还能直邮到国内。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关注amazon,常常有特价的,比官网便宜,还能直邮到国内。

哥们,这东西好,请问你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这东西好,请问你多少钱买的。

500多入的,具体记不得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注amazon,常常有特价的,比官网便宜,还能直邮到国内。

我找我们这儿 Amazon 的代购就好,报价也是差不多要 500 元多一点的。

网友:
电磁辐射测试仪可以测试有电流的墙内导线,就是测量磁场亮度。

网友:
如果准备墙上打孔,PVC管穿线的你可以考虑上述仪器,如果是镀锌管的穿线管,不如采用金属探测器估计管线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