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重装了个系统,鲁大师跑分少了近五万分,什么原因

楼主(2020-03-03):
电脑是刚买的英文版win10 pro系统,原版

这是重装系统前的跑分:

楼主:
重装后的跑分:
CPU少了1万,显卡少了4万分
这里是双显卡的,核显是UHD630

先怀疑了thinkpad官网下的显卡驱动是不是有问题,还确实有问题,GPU-Z的sensor选项中,显卡温度为0,
于是又从nvidia官网重新下了并更新了显卡驱动,GPU-Z的sensor温度显示正常了,
但,鲁大师跑分还是没啥变化,少了4万分

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新装的系统是原版的吗
还有是不是打了熔断幽灵等的补丁

楼主:
找到问题了
这里要打开

网友:
驱动的问题

楼主:
还剩下CPU的问题,CPU跑分少的1万分,去哪儿了?

网友:
找到问题了就好

楼主:
无语了,再跑一次,不管用了。
又降回去了。

网友:
插了电的嘛

楼主:
肯定的,不插电会降的很惨。

网友:
对 驱动的问题+1

网友:
娱乐大师,何必纠结

网友:
试下米国良的官方驱动

网友:
娱乐大师,何必纠结 +1

网友:
跑啥分啊,驱动去官方下载,浏览器用Chrome,拒绝一切XX大师、XX卫士、XX杀毒、XX助手,拒绝一切名字里带“多,快,好,省”的国产软件,系统就没那么多破事了,用几年都不用重装

网友:
这是有多无聊   电脑好不好用用这个来评价

网友:
越撸越慢

网友:
会不会和驱动有关

楼主:
还真是 现在CPU更慢了

网友A:
楼主是p53吗?多少的

网友:
LZ这些天和电脑干上了,是闲的太无聊了吗?还是磨刀不误砍柴功。

网友B:
楼主是修电脑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p53吗?多少的

据说是10000左右点

网友:
感觉问题在驱动上

网友:
楼主最近是挺折腾呀

网友:
鲁大师会悄悄给你免费送点什么吧

网友D:
t2000 属于专业显卡。 你需要安装联想提供的驱动,会进行独单优化。

网友:
楼主开心就好

网友E:
楼主,你的P53安装了 2.5寸硬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P53安装了 2.5寸硬盘了吗?

没装,还没拆过底座。

2.5英寸的硬盘,还要花钱买硬盘线和扣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t2000 属于专业显卡。 你需要安装联想提供的驱动,会进行独单优化。

是联想官网下的驱动。

测了分数低了,又换了英伟达官方驱动。

网友F:
你这是要跟娱乐大师死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要跟娱乐大师死磕么?

不是,新电脑,48小时验机时间,要尽量把问题都弄清楚。

目前就显卡跑分异常和屏幕一个坏点,两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修电脑的吗?

电脑修的好,好人当到老

网友:
估计是英文系统快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新电脑,48小时验机时间,要尽量把问题都弄清楚。

目前就显卡跑分异常和屏幕一个坏点,两个问题。 ...

您好,你这个电脑安装thinkpad的电池管理软件了么,就是能设置阈值,查看电池信息的那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你这个电脑安装thinkpad的电池管理软件了么,就是能设置阈值,查看电池信息的那个软件。 ...

没装。我从thinkpad P53的驱动页面上没看到那个电池软件。
但是装了联想管家后,下面的电池的图标变了,跟thinkpad的电池管理图标很像(我以前用过2台thinkpad,知道长啥样)

但联想驱动管理和联想管家太垃圾了,明明有某个驱动还在感叹号,都检测不出来,鲁大师都能检测出来并安装上正确驱动。

所以我又把联想管家和联想驱动管理给卸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是10000左右点

好吧,没有米,只能嘴馋了

网友H:
装专业工作站版,不要装LTSC!

楼主:
引用 网友H:
装专业工作站版,不要装LTSC!

装了专业版,

专业工作站版本 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专业版,

专业工作站版本 有什么优点吗?

性能有差距

网友I:
这么高配置了还在意跑分。。。用得爽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高配置了还在意跑分。。。用得爽不就行了吗

我只是想知道哪儿出了差错,导致了这个差异。

楼主:
这台机器的HDMI接口是貌似是直连显卡的,插上HDMI外接屏幕来跑分,显卡跑分可以达到12万。

还是不知道thinkpad原厂做了什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