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小团队用的的git服务器软件gogs

楼主(2020-03-03):
相比gitlab GB的安装包,这个git服务器只有十几MB,非常适用于小团队

可以根据操作系统平台下载 二进制运行,还可以通过 Docker 或 Vagrant,以及 包管理 安装。
跨平台
任何 Go 语言 支持的平台都可以运行 Gogs,包括 Windows、Mac、Linux 以及 ARM。
轻量级
一个廉价的树莓派的配置足以满足 Gogs 的最低系统硬件要求。有些用户甚至还将 Gogs 运行在 NAS 设备上。

网友A:
同源的 gitea 也可以,

网友B:
蜗牛星际黑群 docker下搭建起来,简单好用。

另外在黑裙docker下,怎么备份这个gog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蜗牛星际黑群 docker下搭建起来,简单好用。

另外在黑裙docker下,怎么备份这个gogs? ...

兄弟,docker要给参数的,端口映射,文件目录映射。把docker实例里面跑的数据直接映射到系统目录上。docker里面只是程序,否则释放的时候,数据会全丢。

网友:
这个好,标记一下,有时间在树莓派上 折腾折腾

网友D:
本机git,然后本机运行gogs,存储设定到移动硬盘,commit后再push。相当于多个备份

网友:
gitea  gitea gitea 三遍。

网友:
我是从 gogs 转到 gitea的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我在用gitea,小巧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docker要给参数的,端口映射,文件目录映射。把docker实例里面跑的数据直接映射到系统目录上。dock ...

是的,当时不怎么明白,都配置到docker下了,能访问这个目录,有啥方便办法 偶尔备份一下自己的gogs库不?

网友:
mark,有时间去试一下

网友:
3-4 人团队, 如果有一台独立电脑做服务器, 搭建Gitlab , 可以进行CI, Code review, Issue report

网友:
用过 gitea Gitla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当时不怎么明白,都配置到docker下了,能访问这个目录,有啥方便办法 偶尔备份一下自己的gogs库不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8402749
重新生成新的镜像。

网友:
一直用的 gogs

网友:
gitea 功能更丰富

网友E:
跟风试了下gitea。 可以用,不过web显示格式有些别扭,有谁知道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风试了下gitea。 可以用,不过web显示格式有些别扭,有谁知道为什么吗?

用chrome 开发者工具 看看哪个资源没有加载
一般是样式文件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chrome 开发者工具 看看哪个资源没有加载
一般是样式文件问题

试了多个浏览器,IE,CHROME, 包括火狐。都一样的情况。应该是CSS没有加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加载,可能是我电脑哪里的设置问题。我的是WIN10 LTSC版的。 app.ini里面的[UI]也加进去了,也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了多个浏览器,IE,CHROME, 包括火狐。都一样的情况。应该是CSS没有加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加载,可 ...

我刚搭了个,很好用。

网友:
目前在用gitlab,又多了一个选择

网友:
gitea吧,现在gogs的 很多人都转gitea了

网友:
看看能装群辉不

网友:
装gitea的时候 遇到开启服务的时候会报错1067 错误,  然后在有些电脑上又没有,后来想了下可能是没有装git。  装上git  后。gitea 能正常使用了。非常棒的开源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源的 gitea 也可以,

哈哈哈,同款。源于Gogs,算是后续分支了~

网友:
记录一下,目前在用Gitblit,在Windows下用还可以。
我的Gen8最大的功能就是Git了,现在想搞个树莓派啥的做一台,小巧省电。

网友:
在群晖上docker用gitea。

网友:
感谢分享,可以用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源的 gitea 也可以,

gitea +1
我在群晖上 docker 布署。

网友:
感谢分享,也许以后用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源的 gitea 也可以,

这个比gogs强大么?

网友:
你的gogs目录数据文件有多大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机git,然后本机运行gogs,存储设定到移动硬盘,commit后再push。相当于多个备份 ...

gogs的repo你放在移动硬盘上?
那每次启动gogs不是要带上硬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