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常用的电力线载波通信芯片有哪些家(非抄表用途)

楼主(2020-03-03):
有个项目需要做遥控开关+状态感知,根据现场环境分析需要用电力线载波通信实现控制,预计通信距离在1KM左右,220VAC线路。
看了下国内的东软载波,瑞斯康,介绍得很笼统,也找不到技术资料,其他品牌的还没研究。
不知业内现在常用的载波通信芯片是哪家的?坑多吗?

网友A: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载波通讯好像除了电力抄表就没见什么别的大规模应用,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技术还是没有重大突破
速度慢,抗干扰能力差,实时性差
还有一个: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载波通讯好像除了电力抄表就没见什么别的大规模应用,到底是什么原因? ...

我的应用是电力行业中一些小设备控制,走的数据量非常小,由于现场空间电磁环境复杂,不适合采用无线方案,而且设备属于改造类项目,不适合另外拉线进行控制,所以考虑用现有电力线走载波方案。

网友:
目前主要是价格和性能的问题,价格还是太贵

网友:
可以用物联网的方案试试

网友B:
通讯速度慢,实时性不好,如果对速度没有要求还可以。我们用的最快4800的波特率

网友:
有主要载波转串口方案 可以找我合作 有全套资料和方案

网友C:
1KM?得了吧。
不过楼主可以想办法自己做一个,耦合大一点的功率。
找个乙类功放,监测过零点,在过零点的时候,把功放信号用磁环和电容耦合上去。再简单点就耦合脉冲信号吧,功率大些,100bps,或者加个编码,用10bps通讯,应该能传输1K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讯速度慢,实时性不好,如果对速度没有要求还可以。我们用的最快4800的波特率 ...

4K8能到1KM,没有用电器吧?
全日光灯的环境估计几百米都难,再加上还有其他用电器呢?

网友D:
我也设想过用电力载波在某机械臂上。  纯粹只是想节约信号线,只留电源线。
考察后发现:速度慢(半双工9600已是极限),抗干扰能力差,成本高(主机50元,从机40元,大概成本)
顿时觉得性价比好低,还不如保留已有的CAN。

我觉得:电力载波只能打赢电表领域,和上文的缺点息息相关,电表场景比较合适电力载波,速度不快、不用另外引线,抗干扰可以来回握手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设想过用电力载波在某机械臂上。  纯粹只是想节约信号线,只留电源线。
考察后发现:速度慢(半双工960 ...

电力猫这种高速电力线载波通信怎么样呢
现在市场上那种把以太网转成载波互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KM?得了吧。
不过楼主可以想办法自己做一个,耦合大一点的功率。
找个乙类功放,监测过零点,在过零点的 ...

现在改了需求,从网关到受控终端只需要1-200米即可,对双工实时性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力猫这种高速电力线载波通信怎么样呢
现在市场上那种把以太网转成载波互联的 ...

同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改了需求,从网关到受控终端只需要1-200米即可,对双工实时性要求不高 ...

呵呵,要求不高?
1秒延时高不高?
10毫秒延时高不高?

在某些场合,延时几十毫秒都不算高。
5秒以内的延时,不要考虑电力载波。大部分时候也许几百毫秒能成功,偶尔一次,几十秒都不通。

要可靠,就是我说的方案,比现有载波芯片可靠多了,但速率相当低。很久以前,国内的载波芯片方案大都是用的这种。有人cui new b说是能达到2km的。

抄表领域载波很成功,是因为一天只需要能成功通讯几次就行了,所以很多数据传输实际都是在夜里完成的。现在估计抄表也没必要用载波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力猫这种高速电力线载波通信怎么样呢
现在市场上那种把以太网转成载波互联的 ...

哈哈,  遇到行家了。
电力猫速度比较快,需要懂行大侠解析一下。
上文我说的 半双工9600 是看某公司电力载波IC的规格,可能综合距离才得出的波特率。或者,自己搭分立电路,可能有更好的性能表现。

我还看过某公司想把电力载波用在汽车线束上, 我个人觉得汽车场景还是POE会更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要求不高?
1秒延时高不高?
10毫秒延时高不高?

请教大侠, 现在抄表若是不用载波,那么用什么?
集中器再发以太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要求不高?
1秒延时高不高?
10毫秒延时高不高?

延迟100毫秒内吧,如果是非常不稳定延迟或掉线就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遇到行家了。
电力猫速度比较快,需要懂行大侠解析一下。
上文我说的 半双工9600 是看某公司电力 ...

宽带电力猫用的不知是什么方案。
看了网上各种用户评价,除了会掉线这点比较头痛以外,传输速率严重虚标也郁闷。
不过再怎么虚标,实际使用最差也能达到1MB/S以上速度。对于我那种传输几百个字节来说,绰绰有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延迟100毫秒内吧,如果是非常不稳定延迟或掉线就比较麻烦。

100ms应该不太可能吧,可以考虑下无线?
话说你只说距离,应该也说下现场情况复不复杂,比如是200米中间什么都没接直连,还是七拐八拐中间加了一堆分叉线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延迟100毫秒内吧,如果是非常不稳定延迟或掉线就比较麻烦。

这种延时不要考虑载波了,载波无法保证每次都能通讯成功的,环境要是不好,干扰源太多会一直通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ms应该不太可能吧,可以考虑下无线?
话说你只说距离,应该也说下现场情况复不复杂,比如是200米中间 ...

是变电站或电力机房里二次设备的220V线路上挂载的一些设备需要被遥控。网关和被控设备处于同一机房内具体环境复杂度我不太清楚。

网友:
现在有HPLC 通信速率比较高,如果低速的话,距离应该可以比较远。
但是我用过的两个HPLC 模块协议都是376.2、645和698.45的,而且只能和集中器通信,想二次开发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侠, 现在抄表若是不用载波,那么用什么?
集中器再发以太网?

现在无线抄表有专用频道了吧?
还有,现在的2G方案都和载波价格差不多了吧?
但是窄带载波,不同的芯片不能互通,各省标准不一,这都是问题。十几年前载波抄表这一块,底层大都是芯片厂家去做了,所以厂家去供电局推销,由供电局要求电表厂家选用哪家的载波方案。现在不知道什么样了,虽然我没做过载波,但是在国产载波芯片出来之前,我就用乙类功放的电路做过。不是tree new bee,比当时的任何载波芯片都可靠,只是体积太大,只能小众用用,其实电路很简单啊。我记得大概05年的时候,晓晨也是用过零点收发数据,说能达到2km,实际呢,在办公环境,当时日光灯特别多,连200米都达不到,再早点的st7537那简直更垃圾。而我用的电路,因为功率大再考虑容错编码,基本能比较可靠用到七八百米,当然波特率要低些。这个方案有个缺点,没电的时候别想通讯哈。
宽带载波,不是很稳定,经常要重启才能工作,估计不是载波技术本身的问题。我家里原来少了两条网线,用宽带载波生不如死。干脆后来用无线AP,更可靠。

网友:
消防总线的直流载波,其实还是不错的。

网友:
g3~plc协议,瑞萨,安森美等,不过国内比较少。

网友:
电表集抄领域,主要技术是,窄带载波,小无线433m,宽带载波

网友:
www.yamar.com  载波收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讯速度慢,实时性不好,如果对速度没有要求还可以。我们用的最快4800的波特率 ...

我们用的9600

网友:
这个性能还是差点吧,要不然早就火了

楼主:
看了下东软的SSC1653,SSC1643系列,不知有没有朋友实际用过,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侠, 现在抄表若是不用载波,那么用什么?
集中器再发以太网?

RS485,4G信号

网友(2020-09-01):
可以用瑞斯康和钜泉的电力载波,他们的载波用的是洪泛算法,比较已用,通信距离也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