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体设备运行状态监控求助

楼主(2020-03-03):
最近有个工控项目希望监控封闭罐体内部搅拌情况,目前暂定方法是摄像头直接输入到操作的人机界面
    人机界面目前步科的不少型号支持usb免驱动的摄像头直接输入,只要在里面新建一个画面调用控件就好
   但是摄像头不好选,主要是对摄像头不了解,问题是:
                    1、罐体内部有时可能没有光照,所以需要夜视功能,不过据说usb供电的话补光和夜视都是个摆设,不清晰
                    2、罐体内搅拌介质可能会有腐蚀性,需要自己在相机前加一个钢化玻璃,这里我担心过了一个镜片后清晰度问题
             工控设备,没量,坛里有了解的朋友没,或者有知道类似摄像头合适的推荐一下,谢谢啦

网友:
加玻璃要防止起雾

网友:
都说海康摄像好,试试呢

网友:
这个摄像头 实用价值应该不大了

网友:
问题不大,都是常规需求,要补光,钢化玻璃要特殊订做的,透摄像头这个波段的红外光,另外加个雨刷

楼主:
刷子可以加,这玻璃定制就有点不现实啊

网友:
这种罐体一般在上封头或筒体的上部有视镜,一般有两个,一个用于照明,一个用于观看,人眼观看,你可以在观看的视镜上安装一摄像头即可,摄像头安装在外部,不和物料接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子可以加,这玻璃定制就有点不现实啊

早就形成产业链了,市面上多的很,防爆摄像头都需要用的,找个合适的尺寸可以了

网友:
我也需要,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