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推荐适合用于36V供电的 DCDC降压芯片

楼主(2020-03-03):
如题   能够适配于 36V   降压到12v  1a (两个风扇)即可
我这边用过的耐压都智能到37V-40V   有点不太安全感觉

感谢各位

楼主:
给力 这芯片管脚那么近 能抗住60V?

网友:
MP9486A,不带A是2A

网友:
芯龙的     XL7035

网友A:
XL7306 ,可以到90V ,5V,2.1A ,耐压、功率余量都足够。

网友:
也有类似需求,感谢

网友:
24V车载系统基本是80V耐压

网友B:
芯龙的XL1509满足你,大约0.4元,简单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XL7306 ,可以到90V ,5V,2.1A ,耐压、功率余量都足够。

是703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龙的XL1509满足你,大约0.4元,简单好用

只到40V 余量太小了 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到40V 余量太小了 感觉

是的,40V余量很小了。你是小批量的话建议自己加一个38V的限压,平时限压电路几乎0功耗。 成本你权衡一下。
另外,某大厂周先生13321813286手里有些新片不妨问问,价格也许好也许呵呵了。

网友:
标记一下备用

网友:
36V我用的是MP2565,24V用MP1584,都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