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具有10个串口并能高速处理串口数据的单片机

楼主(2020-03-03):
有10个传感器,要接单片机的10个串口,每个传感器间隔2ms输出一帧串口数据,一帧数据大概10个字节,单片机每个串口都要不停地对所接传感器的10个字节数据进行解析处理,
请问见多识广的坛友们,有没有具有10个串口并能高速处理串口数据的单片机?

楼主:
请问哪款型号?

网友:
我见过那种大型的交换机机箱,它对自身各个业务功能板的温度 是用I2C总线搭配电子开关切换监控的,楼主的应用场合串口不能复用吗?

网友:
CH438 是八UART 芯片,包含八个兼容16C550 或者16C750 的异步串口,支持最高4Mbps 的通讯波特率

网友:
zynq 7020 ,你想整多少个串口就整多少个串口

楼主:
感谢强大的坛友们!

网友:
FPGA 完美实现!SPARTAN 6 LX9 最简单的!

网友:
nuc972 这个不错,我们用他做串口通讯管理

网友:
ft4232转接板 3个+usb hub 1个

网友:
软件模拟串口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有的,例如STM32F413Vx,100MHz,带10个串口

网友:
新唐的NUC442JI8AE,12个串口。测试过可以同时用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两个5串口的stm32

网友:
多串口,学习了

网友:
可以用两个片子,n年前用51的io口做两路串口,115200波特率。还有一种方法是用cpld扩展,比fpga方便很多。

网友:
新塘NUC980+1

网友:
可以一个单片机处理一个传感器啊 然后转成CAN总线

网友:
RX65N串口只有9个。

网友:
FPGA 要多少个串口都没问题,还可以并行处理数据

网友:
fpga可以并行,baud随便搞

网友:
这么多串口,必须得上fpga了哈

楼主:
厉害厉害,集思广益,朋友们点子太多了!

网友:
楼主估计既要便宜又要简单  估计单片机➕一路串口扩展芯片最靠谱

网友A:
只用一个串口,转成硬件485差分并接10个传感器,然后用modbus协议轮询,它不香么?

网友:
软件模拟,或者用两个5串口的单片机

网友B:
nuc980 10个串口 ,请问2ms一包数据?啥玩法?

网友:
扩展串口不知道实时性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nuc980 10个串口 ,请问2ms一包数据?啥玩法?

猜测楼主玩的是编码器之类的。主动发送数据,500Hz的帧率。

网友:
最新的STM32H7B算上LPUART 一共11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用一个串口,转成硬件485差分并接10个传感器,然后用modbus协议轮询,它不香么? ...

每个传感器2ms一个包,就算没有时间时隔也要去到1Mbps,加上20%左右是包间隔,去到约1.2Mbps,8路合1,速度要接近10Mbps,这个还有串口,靠谱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每个传感器2ms一个包,就算没有时间时隔也要去到1Mbps,加上20%左右是包间隔,去到约1.2Mbps,8路合1,速 ...

485转串口最高我跑过30M的速度,没有问题的,楼主的项目只要一个高速串口就够用;

另外10个传感器如果采用低端单片机本身串口速度不够,也就分到其2~4个串口上,绝对不用10个串口的。

网友D:
传感器是主动发送还是查询方式?如果查询方式的话可以用模拟开关来实现多路串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c980 10个串口 ,请问2ms一包数据?啥玩法?

传感器给数据频率是5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是主动发送还是查询方式?如果查询方式的话可以用模拟开关来实现多路串口啊。 ...

传感器主动发送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转串口最高我跑过30M的速度,没有问题的,楼主的项目只要一个高速串口就够用;

另外10个传感器如果采 ...

怕来回切换会影响数据接收,所以想着一个串口接一个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来回切换会影响数据接收,所以想着一个串口接一个传感器

那可以考虑用10个普通单片机串口分别去接收10个传感器的,再通过普通单片机另外一个串口或其它接口合并数据给一个高速单片机做主机处理全部的信息。

此方案比找一种10个串口的高速单片机合理,而且方便以后扩展更多的传感器。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