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装系统win7,chrome打开京东提示证书无效,如何解决?

楼主(2020-03-03):
电脑重装win7,chrome无法打开京东网站,提示证书无效,用IE打开同样提示证书有问题。请问如何解决啊,经常要用上京东买东西。谢谢。

网友A:
调电脑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电脑时间

没用。win7不支持叫什么来着的新证书格式。。

网友:
xp的系统是这个现象,我也碰到了。

网友:
刚刚又试了一下,京东可以,淘宝不行。
就是本站也有问题,不显示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win7不支持叫什么来着的新证书格式。。

我电脑刚重装win7没多久,时间不对的话,chrome打网页会有问题,调了就好。
还有win7自带的IE8很多网站不支持,升级到IE11就没问题了。

网友:
设置一下系统时间。数字证书上有载明的有效起讫日期的。

楼主:
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行,只能再重装一次试试。

网友C:
昨晚遇到了,新装的xp,网上查的方法,直接下载一个exe,回去我发下链接,

网友D:
刚才试了下 没问题 你是不是装的国产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试了下 没问题 你是不是装的国产浏览器?

刚装好原版win7 ,直接用ie访问也是提示证书有问题,再安装chrome也是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晚遇到了,新装的xp,网上查的方法,直接下载一个exe,回去我发下链接, ...

谢谢,希望能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希望能有用。

也请高手帮忙看下有没有问题,不要害了坛友。
下面是在网上找的网址。

https://www.wosign.com/download/winroot.htm

WoSign 提醒您更新您的Windows 根证书,请检查发行者签名为Microsoft Corporation,点击“安装”或“是”自动完成!

如果您的电脑已经设置Microsoft为信任的发行者,则不会出现需要您确认的页面而自动完成更新!

自动升级更新Windows 根证书

从微软网站 下载 升级根证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请高手帮忙看下有没有问题,不要害了坛友。
下面是在网上找的网址。

太感谢了,升级了根证书,之前不能正常打开的网站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