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VSCode那么火?

楼主(2020-03-03):
请教各位阿莫的朋友,最近我频繁听到Vscode,为什么它这么火?

网友A:
你试着用下不就知道了吗,一个好用的IDE,适用于各种语言。

网友B:
因为他是全宇宙最强 IDE:Visual Studio 的亲兄弟,不火不行。

网友C:
确实好用,开源,而且各种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用下不就知道了吗,一个好用的IDE,适用于各种语言。

OK,可以总结出一条:适用于多种语言。
对平时只用一种语言比如C,它相比其他IDE的优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他是全宇宙最强 IDE:Visual Studio 的亲兄弟,不火不行。

嗯,软件还不大,我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好用,开源,而且各种插件。

优点2:开源,插件多。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可以总结出一条:适用于多种语言。
对平时只用一种语言比如C,它相比其他IDE的优势呢? ...

就 C 而言,智能感知比 SI 强大。
但是 SI 胜在代码的全局观上,能快速跳来跳去(尤其是 Context Window),对于 C,我只使用 S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 C 而言,智能感知比 SI 强大。
但是 SI 胜在代码的全局观上,能快速跳来跳去(尤其是 Context Window ...

谢谢,火看来是真的有原因的。 我要学着用用。我现在c/c++用QT,感受下vscode。

网友D:
qt creator 我觉得很好用了,基本能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可以总结出一条:适用于多种语言。
对平时只用一种语言比如C,它相比其他IDE的优势呢? ...

vscode有一个在线的插件商店,你直接安装需要的插件,安装对应的插件后可以编译、调试各种语言。目前我用它写python C都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他是全宇宙最强 IDE:Visual Studio 的亲兄弟,不火不行。

汗,我一直以为是Visual Studio,N个G的,就没想过试下了 。
以后有时间试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code有一个在线的插件商店,你直接安装需要的插件,安装对应的插件后可以编译、调试各种语言。目前我用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他是全宇宙最强 IDE:Visual Studio 的亲兄弟,不火不行。

其实和VS还是不一样的,vscode早期是Eclipse原本的团队开发的。

网友:
轻量,开源,插件多

网友:
查找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E:
补全提示你们用着没问题吗? 鸡肋一样,难道是我配置的不对?

网友:
带git,代码补全,自动格式化代码,各种插件。基本能满足我写代码的要求。

网友F:
使用过一段儿时间,,Exclude功能太弱,,暂时放弃。。

非常常用的一种情况,,比如某个可移植的软件,,很可能有个arch目录,,结构如下:

xxxxx
   |
   |-.vscode
   |-yyy
   |-zzz
   |-arch
       |
       |-arc
       |-arm
       |-mips
       |-riscv

我只想vscode打开和搜索 arch/arm 目录下的内容,,当前 vscode 只能这么操作
"files.exclude": {
  "arch/arc": true,
  "arch/mips": true,
  "arch/riscv": true,
}

可是arch目录下可能有很多个子目录,,每一个都要添加一下,,而且其他子目录下可能也有类似的需求,,这实在太麻烦了。。

要是vscode能实现 “排除 arch 目录下除了 arm 目录的其他所有目录” 这样的功能就好了

这个问题有人提出很久了,,一直也没有实现:Exclude all files except for...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使用过一段儿时间,,Exclude功能太弱,,暂时放弃。。

非常常用的一种情况,,比如某个可移植的软件,, ...

只从我添加了 在目录上直接鼠标右击Open Folder as Vs Code Project 之后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具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插件给搞好的,反正插件装了一大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只从我添加了 在目录上直接鼠标右击Open Folder as Vs Code Project 之后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具体我也不知 ...

这跟我的需求没关系吧?

网友:
感觉基本上流行的语言通吃

网友:
vs code并不是IDE,只是一个现代编辑器。

网友F:
就是这么巧,,刚刚看正点原子的“I.MX6U 嵌入式 Linux 驱动开发指南”,,里面正好有一个u-boot的vscode工程,,里面的files.exclude是这样的:

1 "**/*.o":true,
2 "**/*.su":true,
3 "**/*.cmd":true,
4 "arch/arc":true,
5 "arch/avr32":true,
6 "arch/blackfin":true,
7 "arch/m68k":true,
8 "arch/microblaze":true,
9 "arch/mips":true,
10 "arch/nds32":true,
11 "arch/nios2":true,
12 "arch/openrisc":true,
13 "arch/powerpc":true,
14 "arch/sandbox":true,
15 "arch/sh":true,
16 "arch/sparc":true,
17 "arch/x86":true,
18 "arch/arm/mach*":true,
19 "arch/arm/cpu/arm11*":true,
20 "arch/arm/cpu/arm720t":true,
21 "arch/arm/cpu/arm9*":true,
22 "arch/arm/cpu/armv7m":true,
23 "arch/arm/cpu/armv8":true,
24 "arch/arm/cpu/pxa":true,
25 "arch/arm/cpu/sa1100":true,
26 "board/[a-e]*":true,
27 "board/[g-z]*":true,
28 "board/[0-9]*":true,
29 "board/[A-Z]*":true,
30 "board/fir*":true,
31 "board/freescale/b*":true,
32 "board/freescale/l*":true,
33 "board/freescale/m5*":true,
34 "board/freescale/mp*":true,
35 "board/freescale/c29*":true,
36 "board/freescale/cor*":true,
37 "board/freescale/mx7*":true,
38 "board/freescale/mx2*":true,
39 "board/freescale/mx3*":true,
40 "board/freescale/mx5*":true,
41 "board/freescale/p*":true,
42 "board/freescale/q*":true,
43 "board/freescale/t*":true,
44 "board/freescale/v*":true,
45 "configs/[a-l]*":true,
46 "configs/[n-z]*":true,
47 "configs/[A-Z]*":true,
48 "configs/M[a-z]*":true,
49 "configs/M[A-Z]*":true,
50 "configs/M[0-9]*":true,
51 "configs/m[a-w]*":true,
52 "configs/m[0-9]*":true,
53 "configs/[0-9]*":true,
54 "include/configs/[a-l]*":true,
55 "include/configs/[n-z]*":true,
56 "include/configs/[A-Z]*":true,
57 "include/configs/m[a-w]*":true,

希望微软能早日给vscode添加更好用的exclude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么巧,,刚刚看正点原子的“I.MX6U 嵌入式 Linux 驱动开发指南”,,里面正好有一个u-boot的vscode ...

Explorer Exclude 刚搜到这个扩展,不知道好用嘛

https://marketplace.visualstudio ... de-vscode-extension

网友:
暂时切换vscode,除非配置非常人性化

网友:
没用过VSCode,学习了

网友:
对于C而言,头文件的的路径弄好就够了.

网友:
问一下有没有用vsc写matlab的,自带的编辑器略鸡肋

网友:
c的话还是si好用。vscode的特点就是快速打开不需要单独建立工程。
但是写其他的语言,好比python, c#,用vscode就很方便了。我2个软件都用。

网友:
小巧 而且各种插件装起来不复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跟我的需求没关系吧?

这样之后,右击打开工作任何目录,在这个目录之下,不管是增减文件,全局搜索Ctrl+Shift+f 都能找到,而且也不用修改你说的配置文件。

网友:
不要钱,这个就是最大的优点了

网友:
不要钱,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样之后,右击打开工作任何目录,在这个目录之下,不管是增减文件,全局搜索Ctrl+Shift+f 都能找到,而 ...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需求啊,,

比如我右键用vscode打开了u-boot的源码,,可是u-boot下的arch目录下有arc、arm、mips等很多个目录,每个目录针对一个CPU,,可是我肯定只用其中一个啊,,这时候我希望只保留arch下的arm目录,,把arch下的其他目录都排除掉

对于这种需求现在vscode也能实现,,只是非常繁琐,,因为它的exclude功能太弱了,,你可以看下我在本帖 24 楼的回复

网友:
下一个装上试试……visual studio太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需求啊,,

比如我右键用vscode打开了u-boot的源码,,可是u-boot下的arch目录下有arc ...

VSCode表示,我只想安安静静做一个编辑器
这么复杂的问题找我大哥Visual Studio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VSCode表示,我只想安安静静做一个编辑器
这么复杂的问题找我大哥Visual Studio去 ...

也许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网友:
我就觉得太麻烦。各种配置。。

网友:
一直在用source insight,有机会也要尝试下vs code

网友F:
引用 网友H:
VSCode表示,我只想安安静静做一个编辑器
这么复杂的问题找我大哥Visual Studio去 ...

其实只要加强一下 files.exlucde 功能就可以了,,可是微软就是不想做

网友:
我拿它当记事本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其实只要加强一下 files.exlucde 功能就可以了,,可是微软就是不想做  ...

Explorer Exclude 插件,你值得拥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使用过一段儿时间,,Exclude功能太弱,,暂时放弃。。

非常常用的一种情况,,比如某个可移植的软件,, ...

大神,正好逮着你,冒味请教2个问题:
1、老铁你开发PY用的是哪个工具啊,vs code 还是 pycharm
2、我们常规的PY组件需要配好哪些啊,PY2和PY3现在哪个版本居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神,正好逮着你,冒味请教2个问题:
1、老铁你开发PY用的是哪个工具啊,vs code 还是 pycharm
2、我们 ...

同求!!!!!!! 紧急求问!!

网友:
可以自己开发 插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神,正好逮着你,冒味请教2个问题:
1、老铁你开发PY用的是哪个工具啊,vs code 还是 pycharm
2、我们 ...

直觉告诉我,Python,要用 PyCharm +  Python 3。
反正是我的话,我现在会选这样的配置。(虽然我之前是 Notepad++ + Python 2)

也一并关注大神的回答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大神,正好逮着你,冒味请教2个问题:
1、老铁你开发PY用的是哪个工具啊,vs code 还是 pycharm
2、我们 ...

1、两个都很好,,我上面提的 files.exclude 功能的问题在开发python程序的时候遇不到,所以vscode没有问题

我自己用的sublime,,其实sublime比较弱,,提示功能一般、还不支持调试,,好在我写的python脚本都比较简单,,如果以后写复杂的python代码的话,可能会考虑用vscode或pycharm

不过sublime肯定是不会丢下的,,它是个轻便的文本编辑器,,和pycharm之类的ide是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

2、肯定是Py3啊,,Py2都不维护了
不过我还有好些脚本是Py2写的,,全改成Py3感觉太累,,所以电脑上只能同时安装Py2和Py3了。。不过写新程序的话肯定选Py3

网友:
支持跨平台的IDE 写代码的工具, 特别linux都用跟这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I:
Explorer Exclude 插件,你值得拥有

特意下载试了下,,只能一个目录、一个目录的右键添加,,不能批量添加,,

这要是需要排除的目录多了那可够累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特意下载试了下,,只能一个目录、一个目录的右键添加,,不能批量添加,,

这要是需要排除的目录多了 ...

额,起码不用自己一个一个写了,聊胜于无吧。

网友:
用vs code写markdown,感觉挺方便的,配色也很好

网友:
vscode 神器,插件多,还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需求啊,,

比如我右键用vscode打开了u-boot的源码,,可是u-boot下的arch目录下有arc ...

貌似能可以排除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全提示你们用着没问题吗? 鸡肋一样,难道是我配置的不对?

刚开始确实鸡肋,但现在越来越好用了,用最新版,用微软那个C的插件

网友:
python 我用的pycharm

网友:
腿脚不利索,跟不上时代,ctrl+f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 C 而言,智能感知比 SI 强大。
但是 SI 胜在代码的全局观上,能快速跳来跳去(尤其是 Context Window ...

vscode内存占用比si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qt creator 我觉得很好用了,基本能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了。

vscode不适合用作qt开发?

网友:
试用了,后面还是用回si了

网友:
vscode 正要用了

网友:
挺好用的

网友:
因为IAR太恶心了, 无奈我用了vscode.

网友:
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下载用了下,vscode完胜,一个界面我编单片机程序,使用gcc,另一个界面我markdown写文档,真是同一个编辑器不同的世界

网友(2020-09-11):
引用 网友D:
qt creator 我觉得很好用了,基本能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了。

+ 1,用过最好的IDE

网友:
要是能像SOURCE INSIGHT 那样添加文件列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神,正好逮着你,冒味请教2个问题:
1、老铁你开发PY用的是哪个工具啊,vs code 还是 pycharm
2、我们 ...

看大神们都在用python,python在嵌入式开发中,用来做什么?做pc端工具?

网友:
不用破解,功能也足够强大

网友K(2020-11-03):
在vscode上装一个ssh 远程访问服务器上代码 不要太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在vscode上装一个ssh 远程访问服务器上代码 不要太爽啊

我也是这么干的,爽的很。

网友(2020-12-05):
习惯  sourceinsight4  了

网友L:
试用了一下vscode,但是打开的时候注释乱码,然后就随意的在vscode里设置文字编码,这个时候转回keil准备编译,发现所有都是乱码了,包括代码,吓了一跳,对这些不够熟悉,还是直接用keil了,虽然keil没有代码补全,觉得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试用了一下vscode,但是打开的时候注释乱码,然后就随意的在vscode里设置文字编码,这个时候转回keil准备编 ...

keil有代码补全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试用了一下vscode,但是打开的时候注释乱码,然后就随意的在vscode里设置文字编码,这个时候转回keil准备编 ...

两边的编码设成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remote-ssh能爽死

网友(2021-02-09):
发个百度网盘连接吧,最近下载太慢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两边的编码设成一样就可以了。

vscode有编码自动猜测的功能。

网友M:
引用 网友N:
vscode有编码自动猜测的功能。

首先不一定准,第二keil也有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首先不一定准,第二keil也有吗?

Keil我不知道,我是在vscode上的写Linux C、golang或者vscode+iar。

网友M:
引用 网友N:
Keil我不知道,我是在vscode上的写Linux C、golang或者vscode+iar。

人家问的就是keil,你keil不知道,还有什么好说的,回帖不看帖的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人家问的就是keil,你keil不知道,还有什么好说的,回帖不看帖的吗?

不是再说vscode为啥火么?

网友O:
引用 网友F:
1、两个都很好,,我上面提的 files.exclude 功能的问题在开发python程序的时候遇不到,所以vscode没有 ...

请问pycharm远程运行树莓派python程序,vscode可以么?
顺便问下,远程的时候能把项目的子文件夹也同步到树莓派么?

网友:
2个字: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是再说vscode为啥火么?

果然是回帖不看帖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问pycharm远程运行树莓派python程序,vscode可以么?
顺便问下,远程的时候能把项目的子文件夹也同步到 ...

我没用过远程,,不清楚

树莓派性能很强,,可以直接接个显示器当电脑用吧

网友P(2021-07-01):
请问老铁,Visual Studio Code哪个版本占空间小、又稳定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请问老铁,Visual Studio Code哪个版本占空间小、又稳定可靠?

这种软件都是用最新版

网友(2021-10-15):
代码编译器界的万精油。写代码可以,调试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