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项目实战系列之:GPS数据解析

楼主(2020-03-03):
之前给自己定了GPS项目的小计划,要完成以下的功能:
1)        串口1实时读取GPS数据,同时转发到串口2输出
2)        将获取到的经纬度信息,通过网口UDP方式发送到电脑端,电脑端通过上位机软件实时显示设备的位置信息
3)        安卓手机可以通过WIFI连接到板子,手机APP也可以显示设备的位置信息
4)        设备通过4G将位置信息传输到云平台,在任何一个可以上网的电脑上通过浏览器可以实时显示设备的位置信息
当然这个项目纯粹是我自己意淫出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逼着自己学点东西,有个目标。
这两天把GPS部分调完了,写个总结,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好的,一定会的! 有啥建议没

网友:
看了下是linux的

楼主:
对,其实解析的函数在单片机上也能用。

网友A:
nmealib 楼主去了解一下,适应性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ealib 楼主去了解一下,适应性是个问题

好的,谢谢,gpsd 也是个开源的,抽空也准备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ealib 楼主去了解一下,适应性是个问题

nmealib  今天移植了,可以用。你说的适应性确实是,它默认只支持GP开头的,另外传入的一帧数据结尾必须是换行+回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nmealib  今天移植了,可以用。你说的适应性确实是,它默认只支持GP开头的,另外传入的一帧数据结尾必须 ...

自己按格式添加几个 GD BD,不是难事

网友B:
去 github 上,搜 minme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 github 上,搜 minmea。

嗯,今天也看到这个了,一个源文件,一个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按格式添加几个 GD BD,不是难事

是的,我用的方法是做一次转换,没动它的源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今天也看到这个了,一个源文件,一个头文件。

我项目中都是用这个。Cortex-M 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项目中都是用这个。Cortex-M 系列。

嗯,多谢分享。

网友(2024-04-28):
很有启发,之前b站里面有个视频就是用scanf来解析的。也不知道如何避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