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设计的加速时间、减速时间控...

楼主(2020-03-03):
求助:做的直流无刷电机控制,速度环、电流环(电流环只做了限流),目前有一个功能要求实现加减速时间的控制,从静止到目标速度、从当前速度到静止,时间可调节。自己目前处理方式为:闭环情况下,按照加减速时间的增量,逐步改变PID的目标速度。开环情况下,按照加减速时间增量,逐步改变占空比。不过感觉效果比较差,请教下各位大佬的思路,谢谢!

源码:

网友A:
电流环pid对应力矩,能加最好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环pid对应力矩,能加最好加上。

感觉没有加载设备,电流环参数不好调试呀,所以只做了限幅

楼主:
怎么只有下载,没有回复呢,各位大神提提建议撒

网友B:
这个是有感还是无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有感还是无感的

有感,带霍尔的

网友:
bldc低速控制本身就不怎么好吧!6不波的方式在换相时本身存在较大的力矩波动,要不用矢量控制看看?

网友:
如果是直驱,要加高分辨率编码器。有减速箱的话,霍尔就可以了。

网友:
直驱用FOC,带减速的方波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