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司需配台主机做ERP的服务器,请兄弟们帮写个配置单!

楼主(2020-03-03):
不要显示器,不要鼠标键盘,预算3000-3500左右!

网友:
京东买个商用台式机就行。2999 dell的八代i3。

网友:
不嫌吵,可以买个二手2U服务器。
自带RAID卡,做个RAID,数据有保障。

网友:
建议还是买台商用机,真的比较稳定。
之前在公司买了台淘汰HP电脑给家里老人用,CPU好像是E6600 的,现在还在用着。

网友:
楼主有推荐的erp软件吗?

网友:
同问,楼主准备用什么ERP软件,这几天也在折腾,想搞个ERP做一下物料库存相关管理。

网友:
既然做服务器 肯定要有RAId卡(带电池和缓存)的。

网友A:
我之前用过一个盗版的某友,太庞大了,用起来忒麻烦,没几天就卸载了,直接网上找了个EXCEL模板勉强对付着用。

网友:
买商用台式机,对公司这种环境应用,稳定性是首位

网友B:
还是要用RAID,否则硬盘坏了就等着哭吧

网友:
买个惠普的

网友:
Dell T30或者T130之类的入门塔式服务器

网友:
买台二手2U 服务器 最合算

网友:
直接买现成的,干嘛自己组装?服务器主机应该更好吧?dell t30京东现在3700

网友:
小公司,租个云服务器更方便一些吧,阿里云共享型主机一年500左右,自己弄还要申请固定IP,费用很高。

网友:
商用机,加多一只硬盘,在bios里面做个raid

网友:
HP DL320E G8 V2
机架款的静音型号,而且短身子可以上交换机机架,标准的机架服务器都太深了。
这个型号2个盘位,做个ERP还是轻轻松松的

网友:
直接上个AMD的3700X,性价比很高啊!

网友:
商用台式机就行,配置低点无所谓,关键是稳定。

别买二手服务器。
别买零件自己组装。

网友:
我们公司买了两台戴尔的,一台ERP加共享,一台外贸平台专用

网友:
买一台服务器吧,,普通机器折腾死人

网友:
我们公司买了两台戴尔的,一台ERP,一台FTP加内部通讯。

网友C:
我还想弄个在线的ERP管个BOM和物料给大家免费用呢。不知道会不会抗拒数据放网上

网友:
数据更值钱不要自己配不要自己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还想弄个在线的ERP管个BOM和物料给大家免费用呢。不知道会不会抗拒数据放网上 ...

老实说,挺抗拒的,github我都不信,自己搭了一个局域网服务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还想弄个在线的ERP管个BOM和物料给大家免费用呢。不知道会不会抗拒数据放网上 ...

上云最安全,性价比最高如果数据量不是非常大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云最安全,性价比最高如果数据量不是非常大的话。

对啊,肯定是放外网服务器的,只是很多公司对BOM表管理和物料那些都比较保密,不太想这样放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实说,挺抗拒的,github我都不信,自己搭了一个局域网服务器

可以升级做独立服务器呢? 我也是不信githu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用RAID,否则硬盘坏了就等着哭吧

定期不做备份的吗?害怕硬盘坏,备份做勤点就是了。

网友:
搭车问一下 server系统备份都用什么,备份整个系统,有说ghost备份了没用的,我用ghost做了个备份,不敢还原,害怕搞坏了就瘫痪了

网友:
买两台双机备份 都用nvme SSD

网友(2020-05-26):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过一个盗版的某友,太庞大了,用起来忒麻烦,没几天就卸载了,直接网上找了个EXCEL模板勉强对付着 ...

您好,可以分享一下您的模板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