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mdownload烧写bin文件到SD卡出错怎么回事?

楼主(2020-03-03):
刚开始接触linux,买来开发板玩玩。在烧前两个LED例程没问题,在烧写u-boot.bin就烧不进去,一直报错,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
重新断电,拔卡,重做

网友:
二楼说的对。

楼主:
你的linux学到哪里了?可否分享一下心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linux学到哪里了?可否分享一下心得

第四章。。

楼主:
初步怀疑是读卡器的问题,写入不了大的文件,等过两天换个读卡器试试效果。

楼主:
遇到了不良商家,再换个读卡器就好了,结贴。

网友:
结贴也要拔了重插

网友(2020-07-11):
引用 楼主:
遇到了不良商家,再换个读卡器就好了,结贴。

执行和 ./imxdownload led.bin /dev/sdd命令之后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个load.imx的文件,这个文件还要手动拷贝到SD卡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