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ubuntu16.04中安装go和goland,测试通过

楼主(2020-03-03):
1、安装go
1.1、下载安装包
下载链接 https://golang.google.cn/dl/

(图1.1)
1.2、创建新的文件夹
在虚拟机中/home 创建go文件夹,把下载好的压缩包拷贝到go文件夹中,右击运行命令行

(图1.2)

1.3、解压压缩包到“/usr/local”
sudo tar -xzf go1.14.linux-amd64.tar.gz -C /usr/local

(图1.3.1)

进入/usr/local中可以看到解压好的go源文件

(图1.3.2)

1.4、设置环境变量
这个时候查看go version,提示未安装;需要设置环境变量

(图1.4.1)

设置全局变量

(图1.4.2)

(图1.4.3)
GOROOT表示go源文件路径
GOPATH表示用户程序安装路径

立即生效

(图1.4.4)
此时我们再查看go版本就能正常显示

(图1.4.5)
到这里go安装成功!!!
2、安装goland
2.1、下载安装包,新建goland文件夹,解压到/usr/local

(图2.1)

2.2、安装
进入 /usr/local/GoLand-2019.3.2/bin文件夹

(图2.2)

一路next安装即可
2.3、设置桌面快捷方式
安装后发现每次启动都需要从goland安装路径运行,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快捷方式

(图2.3.1)

设置完后发现桌面快捷方式栏还是没有出现goland的图标,需要先打开文件夹,输入ctrl+l,然后在路径中修改为/usr/share/applications

(图2.3.2)

找到goland图标,将它拖到桌面的快捷方式栏

(图2.3.3)
这个时候就可以快捷启动了,下次直接点击图标即可。

(图2.3.4)

3、HelloWorld测试
3.1、新建工程
推荐go modules来启动,后期同步包会比较方便;
Location是工程的位置,这时可以发现我们之前设置的GOPATH起作用了;用户工程一般放在src这个文件夹下

(图3.1)

3.2、设置GOROOT路径

(图3.2.1)

有些时候需要设置手动设置GOROOT的路径

(图3.2.2)
3.3、创建build规则

(图3.3)

3.4、编译运行
编写代码

(图3.4.1)

软件右上角编译和运行

(图3.4.2)

打印Hello World

(图3.4.3)

4、Goland设置
4.1、设置字体大小

(图4.1)

网友A:
顶楼主,楼主能出个goland或者vscode跨平台远程调试golang的教程吗? 我只弄起来过Eclipse的远程调试,用的GDB,可惜GoClipse插件停更很久了,不好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楼主能出个goland或者vscode跨平台远程调试golang的教程吗? 我只弄起来过Eclipse的远程调试,用的 ...

哈哈,我也是刚学,你说的我也没搞作,期待大神;
另外远程调试go一般在什么场合下会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是刚学,你说的我也没搞作,期待大神;
另外远程调试go一般在什么场合下会用到 ...

不要用gdb,用delve调试。goland里面写了怎么用。

网友B:
你已经设置了profile的全局goroot和gopath就不需要重复设置了,除非你有不同的go版本需求.
然后工程代码不建议放在gopath下的src,已抛弃gopath/src下放用户工程的做法(建议更改,以免出现不可知错误). 现在go在支持gomodule下,任意文件夹均可. 建议gopath下建自己的文件夹存放(最好不要src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armlinux吗?

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已经设置了profile的全局goroot和gopath就不需要重复设置了,除非你有不同的go版本需求.
然后工程代码不 ...

我测试时出现goland没有自动识别goroot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