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的拼板后如何分板

楼主(2020-03-03):
最近再嘉立创邮票孔拼板了几块电路板,回来后手工掰开后发现邮票孔不整齐,毛刺特别多。请问一下大家是否同样的情况呢?
我的邮票孔拼板是这样的。请教是否是我孔位不对?

网友:
邮票孔放机械层!

网友:
不要放过孔,用外框层画圆,是会有点毛刺,到时刮一下就好了

网友:
淘宝买台小台剧,很方便

网友:
邮票孔设计的不专业

网友:
邮票孔不邮票

网友:
用非金属化孔,jlc

网友:
用非金属化孔,嘉立创网站就有拼版规则,你找找看看就好了!

网友A:
孔设计的貌似小了点,1-1.6mm板厚建议用0.7的孔,孔中心距离1mm,放置6-7个孔两端锣槽时锣掉半个孔,孔可以入板内1/4,经常这么干很容易分板而且毛边小

网友:
3)邮票孔拼版规则:

1. 拼板与板间距1.2mm或者1.6mm 等

2. 邮票孔:8个0.55mm的孔, 孔间距:0.2mm, 孔中心距:0.75mm

3. 加两排,邮票孔伸到板内1/3, 如板边有线需避开   (延伸到板内: 掰开后留下的毛刺不影响外形尺寸. 我们常说的用负公差)

4. 加完邮票孔,孔两边的外形连起来,方便后工续锣带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设计的貌似小了点,1-1.6mm板厚建议用0.7的孔,孔中心距离1mm,放置6-7个孔两端锣槽时锣掉半个孔,孔可以 ...

谢谢,已经修改

网友:
JLC论坛有详细说明

网友:
勾刀一拉就开了

网友:
偏口钳剪开

网友:
   打个样而已,要求还一堆,,,,,打佯5片,焊接一2片测试了一下,或核对一下拼装结构,马上就做批量了,,,,样板,就扔一边去了

网友:
选0.8厚的板,回来直接用剪刀剪开

网友:
用非金属化孔

网友:
学习一下,没有搞过拼板,不知道如何做。

网友:
白光/皮尔杰克DP-15分板钳。拼版除了最后几个连接点稍有毛刺,其他还是很光滑的。

补图

网友:
正确的做法,雕刻机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