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松下PLC,通信咨询

楼主(2020-03-03):
现在有这么一个项目,产线智能化改造,需要读取产线松下PLC里面的变量,传送到安卓看板,现场是plc连着触摸屏,所以需要找到一个设备,了解plc读取里面寄存器的值,有几个疑问点
1.不知道具体松下哪个具体型号的plc的前提下该怎么确定这款plc有什么通信接口,我学生时代用过三菱和欧姆龙的plc,他们貌似都支持modbus

楼主:
手机打字,不小心按了发送。

楼主:
2.如果他们支持modbus之类,是不是只让设备制造商提供寄存器功能定义列表,我们就能进行协议对接了,读取的硬件建议采购还是自研,我们有现成的485转无线设备可以改固件实现读取功能。
3.松下plc的通信功能是怎么开发使用的,是不是接上读取器就能读到程序中变量的值,而不是需要plc编程人员去实现从机协议。
现在疫情不能让我去现场查看,但是对方需要报价,一样有了解松下plc的坛友给点建议

网友A:
去年刚玩了一下PLC,还是一个防三菱的带一块文本屏,我把程序读出来,文本屏不要了,给他换了一块触摸屏,,,,,我也是直接读寄存器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刚玩了一下PLC,还是一个防三菱的带一块文本屏,我把程序读出来,文本屏不要了,给他换了一块触摸屏, ...

你用的是松下的plc吗?什么接口读取寄存器的,软件协议是modbus吗?

网友:
1.可以通过HMI来转换获取,2.看看有opc类的吗

网友:
我的思路是:
知道寄存器定义的前提下,
使用OPCServer 通过Modbus或者PLC内置的OPC接口读取或者设置线圈和寄存器数据。
Android端使用OPCServer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2.如果他们支持modbus之类,是不是只让设备制造商提供寄存器功能定义列表,我们就能进行协议对接了,读取的 ...

所有的PLC都具备串口通讯接口的。
如果没有也可以扩展。
别怕,只有有PLC代码,知道PLC的对应寄存器地址。很好弄的。

网友:
下一本通迅指令手册看看就明白了,十年前直接VC通讯计算机串口读,现在忘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打字,不小心按了发送。

楼主直接看对应PLC的说明书就可以了,大公司的说明书写的非常详细的

网友:
松下的一般有一个串口,和触摸屏通讯用,可以扩展通讯模块,现在的plc当然都支持modbus通讯了,不过需要到plc寄存器里设置成modbus,所以最好叫系统供应商协助修改或提供密码。如果都不行,只能用默认设置试一下(前提是plc的串口设置没有被修改过),协议需要按照它自己的协议来写,手册上都有协议详细说明,就是感觉协议比较乱,没有modbus明了。

网友:
首先看下你的plc,除了跟触摸屏接的串口外, 有没有其他通讯口?
如果有485的口,可以弄个485转wifi的,跟平板就可以连了,协议一般都支持modbus

网友:
我估计楼主连现场用的什么型号PLC都不一定知道,更别提下载编程 和通讯手册下载看看了

网友:
松下的编程协议是MEWTOCOL,按这个协议做,PLC可以不需做任何程序,就可以读写里面的寄存器内容。

楼主:
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感谢大家提供的建议,接到通知,明天去现场实地考察,会拿到一手信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松下的plc吗?什么接口读取寄存器的,软件协议是modbus吗?

是仿三菱的,是一个设备上的,最后我给他用触摸屏换了原来的文本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