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直流电源采用的是什么电路结构?

楼主(2020-03-03):
高压直流电源(几KV或几十KV等)采用的是什么电路结构,是开关还是线性,功率一般几百瓦,有的对电压的精度要求还很高,是怎么实现的?请大家讨论讨论。谢谢!

网友A:
高压只有变压器+整流。你可以拿电视机高压包diy。

网友B:
我手上的一款惠普示波器就是线性高压(示波管供电),干扰小。要求效率的话,就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的一款惠普示波器就是线性高压(示波管供电),干扰小。要求效率的话,就开关了 ...

请问能到多少伏?

网友C:
是开关结构,也在研究,不知管子耐压怎么实现的,难道是电容分压?

网友:
面多加水,水多加面,1kV的运放也没多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开关结构,也在研究,不知管子耐压怎么实现的,难道是电容分压?

只考虑整流管耐压了吧!

网友D:
开关结构+倍压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结构+倍压整流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能到多少伏?

大概3KV,记不太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结构+倍压整流

请问您有没有具体方案?

网友:
关注,拆过一个5kv的,开关升压,应该是推挽结构。中间抽头电压调整,倍压整流后输出。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只有变压器+整流。你可以拿电视机高压包diy。

请问老兄,这高压电源需要区分是脉冲型还是连续型吗?

网友:
拆过一个安规测试仪,功率应该是60W,看结构感觉是B类功放。我个人想用D类功放试试

网友:
双管反激   目前做到1kv   再高没有玩过

网友:
线性和开关的都有,看需求。个人玩的一般都是开关的,体积小重量轻,用倍压电路上百KV很正常。仅仅是看个闪电的话,自己做一个特斯拉线圈也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