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Allegro的PCB叠层设置布线层居然需要设置电介质常数

楼主(2020-03-04):
如题,我在看《基于Cadence信号和电源完整性设计与分析》时发现里面对PCB叠层设置里面居然对导电层设置电介质常数,不知道为什么?如下图

网友:
我估计应该是仿真的时候用。实际上我都没管过就默认的行了

网友:
走阻抗线啊!!

网友A:
这是高速pcb仿真用的,一般pcb不用管,随便设置就行。
如果需要设置的话就得联系板厂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速pcb仿真用的,一般pcb不用管,随便设置就行。
如果需要设置的话就得联系板厂要参数。 ...

为什么呢,金属有电介质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