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中如何.asc文件

楼主(2020-03-04):
请问可否将一个.asc文件中的部分电路复制到另一个.asc文件中?或者将一个.asc文件电路的输出信号作为另一.asc文件电路的输入信号?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A:
打开两个.asc图档,欲复制的图档按F6后鼠标框选复制的区块,鼠标左键点选另一分图档,先前复制的区块移到适当位置再按鼠标左键定位完成。另一个信号隔空传送我不知道。是有一个可以將音乐信号录制成一档案來当成信号源,请找笵例中倒数几个。

网友B:
哎,就别把spice想复杂了的,它也有库。。。看老张您颇为执着,可以私信我,发我司深圳FAE经理的联系方式与您。。。

网友C:
要隔空传送吗、、、将整个.asc文件电路复制到另一个.asc文件中合并在一起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就别把spice想复杂了的,它也有库。。。看老张您颇为执着,可以私信我,发我司深圳FAE经理的联系方式与 ...

谢谢!我刚接触这软件,仿真一个运放电路,多多指教。您的私信只接收好友,我发不了。他这个仿真与实际区别很大啊!看我前面发的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隔空传送吗、、、将整个.asc文件电路复制到另一个.asc文件中合并在一起就可以了吧 ...

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两个.asc图档,欲复制的图档按F6后鼠标框选复制的区块,鼠标左键点选另一分图档,先前复制的区块移到 ...

谢谢您!我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刚接触这软件,仿真一个运放电路,多多指教。您的私信只接收好友,我发不了。他这个仿真与实际区 ...

点4楼,我的头像下的,“发送消息”即可。
其实寻我们代理的联系方式,很简单的,知道我们圈子里的英文名叫what,然后每家公司固定的邮箱格式:比如我叫Vincent,姓陈,那就是vincent.chen@xx.com.cn;像Global第一的代理,Arrow记得是arrowcn.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两个.asc图档,欲复制的图档按F6后鼠标框选复制的区块,鼠标左键点选另一分图档,先前复制的区块移到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