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可以不写入程序,可以只在组态软件中作控制吗?

楼主(2020-03-04):
最近接触了一下 opc 的程序,觉得几好玩的。不过又没有摸过plc什么的,来问一下

网友A:
可以,直接在组态里控制输出点和读取输入点,但一般不这样做,因为通信有时差和不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

那么一定要在plc中编程了,那么实现组态软件的控制,最小代码大概怎样实现?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在组态里控制输出点和读取输入点,但一般不这样做,因为通信有时差和不稳定性 ...

如果plc有连接串口设备呢,组态软件也可以这方式读取和写入这个串口设备吗?

网友C:
可以的,上位机直接读取plc的输入,控制plc的输出。之前搞过一些项目,直接用触摸屏的脚本写程序,输入输出用plc的,就是要考虑通信延时,应用刷新速度慢的情况下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plc有连接串口设备呢,组态软件也可以这方式读取和写入这个串口设备吗? ...

第一:PLC通讯大多数是需要写程序的,因为需要设定通讯方式,协议,波特率,数据位等等的,当然可以用它的默认通讯协议。第二:PLC的通讯总线如果是支持多主的,像CAN ,profibus 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plc有连接串口设备呢,组态软件也可以这方式读取和写入这个串口设备吗? ...

理论上可以,但要看具体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要看具体的plc

那么什么plc又比较强大又应用广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上位机直接读取plc的输入,控制plc的输出。之前搞过一些项目,直接用触摸屏的脚本写程序,输入输出 ...

西门子的可以这样玩吗

网友E:
如果直接控制io点查看模拟量,大多数plc可以直接用软件控制

网友F:
不建议这么玩,一旦电脑组态软件出问题,PLC的输出状态是不可知的。容易出现事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的可以这样玩吗

应该都可以的,不过这种玩法是不建议的,要自己考虑好系统会不会因为plc跟触摸屏的通信延时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都可以的,不过这种玩法是不建议的,要自己考虑好系统会不会因为plc跟触摸屏的通信延时出问题。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直接控制io点查看模拟量,大多数plc可以直接用软件控制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要看具体的plc

谢谢硬绷绷同学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这么玩,一旦电脑组态软件出问题,PLC的输出状态是不可知的。容易出现事故。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PLC通讯大多数是需要写程序的,因为需要设定通讯方式,协议,波特率,数据位等等的,当然可以用它 ...

oldmen同学的回复很认真的,谢谢

网友:
用过的PLC都可以,但是PLC中没有程序就没有逻辑控制,那么就没啥用,只能当作扩展IO或者扩展存储器

网友E:
没问题的,我有些项目就是直接触摸屏和plc,因plc编程口连了触摸屏不方便编程,我都是在触摸屏里面做的功能。如果不可靠,那就不是工业设备

网友G:
可以,但是没有人这么,也不建议这么做,用PLC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可靠,把互锁做到PLC里面,万一电脑死机了,也不会出事故;
如果只是做一下信号采集,对可靠性没有要求,买些modbus的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问题的,我有些项目就是直接触摸屏和plc,因plc编程口连了触摸屏不方便编程,我都是在触摸屏里面做的功能 ...

能说一下用什么plc,什么触摸屏吗?有时间我可以这方式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但是没有人这么,也不建议这么做,用PLC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可靠,把互锁做到PLC里面,万一电脑死机 ...

plc 就是为了稳定性这个是对的,否则控制不如直接上arduino了。

网友:
组态软件或触摸屏一般是通过PLC的编程协议通信的,可以直接读写PLC的寄存器和IO点。有些PLC的编程协议是公开的,自己也可以用电脑或单片机按协议编程来读写PLC寄存器。

网友:
练习点灯

网友:
西门子的PLC可以用PPI协议直接控制,不需要PLC内有程序

网友:
当然可以了,前提是要知道对应输入输出口的地址和通讯协议,目前用过几款plc就数松下的协议写得最详细,直接在手册里有,西门子的协议不容易找

网友:
可以直接由触摸屏控制,但是一般不会这么做,有可能通信中断,设备就不动作了。一般工业设备上即使上位机死机,下位机是不死机的,继续运行。就连SIEMENS 840的数控系统都要死机,但是机床照样执行正在执行的程序,不会因为系统死了,就乱来的。

网友:
我目前用台达的plc和台达的触摸屏,非关系到生命安全和重大货值的产品,目前用下来没什么问题,就是有问题就没什么大不了,让工人重新上下电就行!

网友:
PLC不写程序, 上位机直接通过协议读写IO当然是可以, 但是何必呢?
PLC的稳定性,实时性比上位机强大不是一点两点
如果只为了工业电脑控制, 直接上IO卡, 运动控制卡就好

网友:
不写程序的话,相当于只是把plc当做普通的io模块用了。

网友:
可以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直接用io板比用plc还省钱些吧。一般我是把plc当主控制。因为连接走的通讯,响应速度和可靠性没有PLC本体高。

网友:
很多东西就是成本,一个plc才300来块,有时画个板调试什么的算人工都不止这个价了

网友:
你需要的是  RS485 继电器 或者 RS485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