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X1308芯片5V输入输出12V轻负载都带不了

楼主(2020-03-04):
RT。
用的USB5V输入,输出12V,只接了一个TJA1020芯片(LIN总线收发器)。当:TJA1020睡眠模式时,测量输出有:12V。但是只要使能普通模式,电压就掉到8.5V左右,焊接了几块板子都是一样的。
检查了许多遍,原理图都是对的,使用的USB5V负载是足够的。换成手机充电头也是一样的。
原理图如下:其中电阻使用的0603的,使用的SS14二极管。

2020.03.05编辑增加:谢谢大家回复,现在看来应该是LayOut的问题(以为只要连线就行了),还有就是电感的问题。
昨天搜索了很长时间:找到了一个LayOut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1025654?t=3169

楼主:
二楼再求一个:5V转12V的方案,要求外围电路尽量简单。

网友A:
轻负载的话4.7uH换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负载的话4.7uH换大试试

现在是只接了一个芯片,就掉电压了,可以说一点负载也带不了。感觉头大,刚买了大电感,过两天试下!

网友B:
5V进来要配个大点电容,电感、二极管、后面滤波电容、芯片要靠的近点,最关键的是你这走线太细了,能行才怪

网友:
就着手头上的 4.7uH,立起来焊接,等腰三角形那样,就能串起来两个。
如果焊接成 Pi 形,可以串起来三个。
另外,走线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进来要配个大点电容,电感、二极管、后面滤波电容、芯片要靠的近点,最关键的是你这走线太细了,能行才怪 ...

收到,走线太细也能影响?

网友C:
电感最好发出来看看,要用线绕的,不能叠层的。 之前做过3.6V锂电池升到12V 0.3A没问题,再大就热的比较厉害了

网友:
看上去你的layout也有很大问题,参考下官方的layout吧

网友D:
MT3608 300ma测试过,只是温温的。脚位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最好发出来看看,要用线绕的,不能叠层的。 之前做过3.6V锂电池升到12V 0.3A没问题,再大就热的比较厉 ...

用的是下面这种的!
为什么要绕线的?难道还要看其它的参数?
另外:这种LayOut官方手册中没有,看来这种DC-DC的不只线把线连上就OK了。
另外如果你电路的LayOut可以发出来参考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MT3608 300ma测试过,只是温温的。脚位应该是一样的

刚看了下手册,简直就是把手册名字替换了一下。几乎都是一样的。
请问,你有没有相关的LayOut发出来参考一下?300ma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下面这种的!
为什么要绕线的?难道还要看其它的参数?
另外:这种LayOut官方手册中没有,看来这种 ...

这种合金的也问题不大,检查layout吧

网友E:
原来PCB画成这样是这个效果,哈哈哈哈哈,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PCB画成这样是这个效果,哈哈哈哈哈,有意思的

哈哈,反面教材。。。这LayOut居然还比较讲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下面这种的!
为什么要绕线的?难道还要看其它的参数?
另外:这种LayOut官方手册中没有,看来这种 ...

一体成型电感是主流,没有问题

网友:
输入输出换大电容,并个电解上去看效果

网友:
主要看下电感的额定电流,是不是太小了,负载一工作就饱和导致整个电路工作异常

网友:
以后也会用到这颗芯片,关注楼主解决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手册,简直就是把手册名字替换了一下。几乎都是一样的。
请问,你有没有相关的LayOut发出来参考 ...

    我画的大概这样,之前过EMC的时候发出来,也是被批的体无完肤 。不过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画的大概这样,之前过EMC的时候发出来,也是被批的体无完肤 。不过功能正常 ...

谢谢,
昨天晚上在B站也找了一个layOut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1025654?t=3169

网友(2020-04-12):
画得太差了,严重的可能不工作

网友(2021-01-30):
求一个5升12v的电路,不能用升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