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如何通过'DMA把几十个字节数组通过一个IO端口发送数据?

楼主(2020-03-04):
stm32F103如何通过'DMA把几十个字节数组通过一个IO端口发送数据?   不是用SPI通讯。

网友:
你可以用DMA+SPI,只需要SPI的MOSI一个IO就可以,MISO,SCLK,CS可以当普通IO用

楼主:
SPI我已经实现了,我是说用'DMA加上普通IO口来做。。。这好像在LED 控制卡行业有人实现,但是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在同一个端口的话,似乎可以

网友:
NXP 单片机的FLEXIO,可以直接将数据信息发送出去

网友A:
你试试dma的内存到内存方式,目标地址选端口的位带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dma的内存到内存方式,目标地址选端口的位带区。

一个字节8bit 如何顺序赋值到指定位带区?

网友A:
把1字节扩展成8个32位数据,这还不简单吗。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定时器驱动DMA控制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1字节扩展成8个32位数据,这还不简单吗。

8个32位段数据都只是BIT0 是有效位,那如何通过DMA赋值到一个指定IO比如'PA2?

网友B:
定时器控制PA2端口的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控制PA2端口的高低

这有啥用?效率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控制PA2端口的高低

这有啥用,效率太低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A+PWM

几十个字节的数据以PWM的形式发送失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十个字节的数据以PWM的形式发送失去?

搜 PWM DMA 任意波形

网友D:
直接在内存的位带区操作就可以了吧,起码SMT32的内存是全部映射到位带区的,理论上是可以以原子操作访问任何一个位,加上DMA就可以变相实现一个移位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 PWM DMA 任意波形

好的,我研究哈看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在内存的位带区操作就可以了吧,起码SMT32的内存是全部映射到位带区的,理论上是可以以原子操作访问任何 ...

谢谢回复,我也在研究下,看是否能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SPI我已经实现了,我是说用'DMA加上普通IO口来做。。。这好像在LED 控制卡行业有人实现,但是不知道怎么弄 ...

WS2812,通过DMA+PWM来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WS2812,通过DMA+PWM来输出的。

+1
WS2812 DMA+PWM搞定

网友F:
把数组转换一下,可以DMA到PORTx->ODR,实现8xSPI输出。DMA使用定时器触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8个32位段数据都只是BIT0 是有效位,那如何通过DMA赋值到一个指定IO比如'PA2? ...

103有位段映射,每个IO都一个地址

网友:
位带区应该不能DMA,还是要用PW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数组转换一下,可以DMA到PORTx->ODR,实现8xSPI输出。DMA使用定时器触发

只需要一个IO通过DMA输出,那数据变换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数组转换一下,可以DMA到PORTx->ODR,实现8xSPI输出。DMA使用定时器触发

实现一个'SPI的话,DMA到PORTx->ODR,只有一个BIT有用,其他数据没有用,那太浪费数据空间里

楼主:
有使用过的朋友讲解一下,其中的门道

楼主:
听说用DMA+PWM   有朋友搞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数组转换一下,可以DMA到PORTx->ODR,实现8xSPI输出。DMA使用定时器触发

每次还要输出一个sck,怎么实现?

网友:
一个IO不就是异步串口吗?DMA到USART 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