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空气炸锅有用没?

楼主(2020-03-05):
作为电工,一看就知道那玩意就是热风焊台吧,家里有烤箱了,这玩意还有必要买么?主要是占地方,小家电太多。

网友:
买过一个,就能放下一个手抓饼,
速度很慢,非常不实用,和烤箱没法比

网友:
可能我买的便宜,东西放多就温度不均匀,除非带搅拌的还差不多。

网友:
有烤箱了没有必要买这玩意儿

网友:
强烈建议不要买,买过一个飞利浦的,容量太小,其实就是一个烤箱

网友:
一般的空气炸锅真的太小了。

推荐直接把烤箱升级的豪华一点。带有热风功能的高档烤箱挺好的。

网友:
先买的空气炸锅,后买的烤箱……经实践……还是烤箱实用……空气炸锅容量太小,烤鸡翅都烤不了几个……偶尔给宝宝做薯条倒是挺方便

网友A:
空气炸锅很好用呀,我家经常用,比烤箱方便

网友:
  新瓶装旧酒的烤箱罢了,,,概念炒作性,,,

网友:
没用,电老虎,不如烤箱。

网友B:
我家的空气炸锅只用来烤红薯 不干别的 烤红薯比微波炉和烤箱烤的好吃

网友:
我买过,把我一整盘的花生米全烤焦了,第二天就退货了。

网友:
之前我买洗碗机的时候送了一个,很少用,烤花生米倒是不错,不用油,和用油锅出来的一样

网友C:
空气炸锅适合烤地瓜和烤花生之类的。
烤肉还是算了吧

网友:
老婆买过一个,感觉就是个烤箱,容积非常小,经常用来烤红薯

网友:
一直用这个东西炸土豆片和土豆条,可能我们全家都比较喜欢吃薯条吧,利用率还行

网友:
空气炸锅适合的食材是自身含油的
实际就是把食物里面的油烤出来起到类似炸的效果
(用烤箱不是一样烤出油吗?)
但是这种“炸”又不适合挂糊裹料的方式
因为油是从内部出来的
外表无法达到真正油炸的酥脆口感

网友:
个人觉得还挺好用的,可以当半个烤箱用。主要是占地小,一般做个蛋糕烤个白薯够用了

网友:
优点就是占地小,但其它各方面照标准烤箱都差那么一丢丢

网友:
我们都用来 烤馒头片

网友:
发明空气炸锅的人好聪明啊,一个电烤箱加一个小风扇,价格翻番,让我想起了,紫菜改个名叫海苔,价格翻倍。

网友:
我妈就喜欢吃这个做的烤红薯,不过弄了其他东西,感觉串味严重

网友:
不如直接买个烤箱,好多烤箱都带热风的,还能烤个蛋糕,批萨

网友:
高级玩意没用过

网友:
谁顺道分析下 水波炉  ?

网友:
用过一次就吃灰中,有塑料味。烤了也没法吃。

网友:
买来做回流焊如何?

网友:
他的设计本来就是给小型的烧烤场景准备的。比如烤几个鸡翅,几个小蛋糕,烤个板栗玉米。最大的好处是整个可以取出来,全部放到洗碗机里面清洗。这是一般的微波炉、烤箱什么的替代不了的。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没必要买了,这玩意是不是美国肯定不会用,他们都是大烤箱

网友:
我不考虑,我家经常烤肉,那个太小。

网友:
买过一个韩国现代的。。。妈的 做出来的饭一股异味。。。

网友(2021-12-26):
引用 网友A:
空气炸锅很好用呀,我家经常用,比烤箱方便

炸锅一次是不是最多烤10只鸡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空气炸锅只用来烤红薯 不干别的 烤红薯比微波炉和烤箱烤的好吃

红薯切片后烤么
还是直接烤?

网友E:
不知道是我买的设计有问题还是怎么,楼上有人说炸花生米好,除了没油之外,够烦了,跟炒差不多,要1分钟就要打开手动翻炒一下,不然就上面糊了,下面的还是生的

网友: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经常吃炸的烤的,不会口腔溃疡喉咙发炎不舒服吗?反正我几乎不吃家里领导也不吃

网友:
很有用, 鸡翅,鸡米花,虾,豆腐 每周都要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我买的设计有问题还是怎么,楼上有人说炸花生米好,除了没油之外,够烦了,跟炒差不多,要1分钟就 ...

不需要翻的。我经常搞花生米。

你温度设置过高了。

180度,记住,不要230度。

10分钟。不用翻,一次成功。不需要放油和盐。

如果你喜欢焦一点,可以加到12或15分钟。

比外面买的更好吃。

烤熟后,撒点盐调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红薯切片后烤么
还是直接烤?

买小的红薯(比鸡巴粗一些就行)。

大的红薯很难烤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买小的红薯(比鸡巴粗一些就行)。

大的红薯很难烤熟。

这个咋比划,日无俺了比还是ying了比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咋比划,日无俺了比还是ying了比

鸡巴粗的人可以买大一点的红薯 :)

鸡巴小的,请自觉买小的。

网友:
我喜欢用空气炸锅烤包子和饺子吃,烤的焦黄很香,买的肉夹馍凉了也拿来烤一下加热

网友:
这玩意烤红薯好吃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空气炸锅适合烤地瓜和烤花生之类的。
烤肉还是算了吧

烤肉要用锡纸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烤肉要用锡纸

我从来不用锡纸。

感觉使用了锡纸,就变成了蒸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