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GBT电流解读问题

楼主(2020-03-05):
描述:
        很多自动化、逆变器行业,都会使用IGBT或MOS管组成的逆变桥电路;做成产品对外公布时候,通常要公布额定的(最大的)电流能力(连续电流、3倍过载电流,也有2倍的);

问题:
        我们如何根据IGBT(或MOS)的最大电流来确定这个参数?

举例:
        现有一款IGBT,参数如下:
        实际工况:最高65℃;
        如下电流均值:RMS(有效值)<已确认>
        Ts=25℃(70℃),Tj=150℃,Ic=25A(17A);
        Ts=25℃(70℃),Tj=175℃,Ic=27A(21A);

那么我们的驱动器或逆变器,对外铭牌参数的最大带载能力如何定义呢???

        目前看到其他朋友的一种常规规定:
        连续负载电流=17A*0.8/3≈4.5A;(0.8为余量预留系数,3为3倍过载系数,行业特性);
        3倍负载电流=17A*0.8=13.6A;

        还有一种计算如下:
        150℃ Tj已经在175℃上留了余量(0.8),不需要再考虑0.8的余量系数;
        连续负载电流=17A/3  ≈  21A*0.8/3  ≈  5.6A;
        3倍负载电流=17A  ≈  21A*0.8  =  17A;

不知道应该怎么来规定产品的输出带载电流参数???各位大神给点建议,行业菜鸟求指导,谢谢。

网友A(2020-07-07):
产品要先确定额定电流是多少

楼主(2020-09-07):
引用 网友A:
产品要先确定额定电流是多少

现在就是这个额定电流不知道怎么确认;我们做1kW驱动器(能带1kW电机),那么我们这个驱动器的额定电流该怎么标呢?(通过查阅资料,发现不同力矩、转速的1kW电机,额定电流差距很大,没办法找个标准电机来衡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这个额定电流不知道怎么确认;我们做1kW驱动器(能带1kW电机),那么我们这个驱动器的额定电流该 ...

给电流也有限制范围,3倍电流能通多长时间呢,按手册其实可以一直通,但现实中能否做到
我觉得就看能带的动最大功率电机的最大输出电流,这就是额定值,但要实测,一般不会这么做

网友A:
你做的是什么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是什么驱动器?

伺服驱动器;新入行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电流也有限制范围,3倍电流能通多长时间呢,按手册其实可以一直通,但现实中能否做到
我觉得就看能带的 ...

对,如果不考虑各方面限制,确实可以;后面经过实际计算,其实只要考虑散热,3倍过载(国外品牌多使用2倍过载)只能持续2s以内;这个2s实在额定电流运行且温度平衡之后再过载的,这时候按照功率管的结温是否能够耐受住冲击电流推算的过载时间(实际需要验证来调整该时间);
短时间(1s以内)发热(功率冲击),散热器或者外部散热是发挥不了作用的,这时候全靠功率管本身的热容是否能够吸收这部分冲击(热冲击一定会导致温升,如果热容够到,在温升或绝对温度不超极限的情况下能持续的冲击时间越长,能吸收的冲击功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