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脑同步几个文件夹,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楼主(2020-03-05):
两台电脑都是windows系统,主要是做单向同步。
两台电脑都不开启网络共享(开启网络共享,好像要打开445端口和119端口,会带来安全风险),所以GoodSync没法用。

网盘不大信得过,而且这些网盘大多需要连公网,所以坚果云,百毒盘等用不了。

seafile之类的功能有些太多了,最好有精简点的文件夹同步软件,通过局域网IP做同步,有这样的软件么?

网友A:
syncthing或者synctrayzor

网友B:
FreeFileSync
我一直用,免费版本的。非常好用。

网友:
要是有群辉,用drive很方便,威联通应该也有类似的方案

网友:
git,svn,之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reeFileSync
我一直用,免费版本的。非常好用。

FreeFileSync

楼主要求2台电脑,不开网络共享,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FreeFileSync

楼主要求2台电脑,不开网络共享,可以吗?

有SFTP,FTP方式,我没试过。我都是和u盘和2台电脑同步。

网友:
如果连外网,坚果云。

网友D:
请教一下不共享怎么让局域网访问,楼主说说

网友:
filegee 单机免费版不能使用网络,使用U盘同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eFileSync
我一直用,免费版本的。非常好用。

FreeFileSync同步,需要其中一台电脑启用网络共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不共享怎么让局域网访问,楼主说说

不启用Windows网络共享,就是不启用445和119端口,这个时候电脑的网络协议栈都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ncthing或者synctrayzor

synctrayzor需要配合syncthing使用?

网友E:
不开共享还要能访问另一台电脑的文件,这个要病毒才行吧

网友:
Allway Sync,绿色版,绝对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synctrayzor需要配合syncthing使用?

synctrayzor里面包含syncthing,是个方便使用的gui

楼主:
引用 网友F:
GoodSync支持FTP, SFTP啊

另一台机器还需要配ftp啊,有点麻烦
你平时用什么ftp服务器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nctrayzor里面包含syncthing,是个方便使用的gui

synctrayzor支持单向同步么
synctrayzor不连公网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开共享还要能访问另一台电脑的文件,这个要病毒才行吧 ...

不用445和139端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一台机器还需要配ftp啊,有点麻烦
你平时用什么ftp服务器软件呢  ...

弄个FTP有多难啊, 有专业型的软件, 也有绿色小巧型的

专业型的有 Serv-U,Wing FTP Server ,Gene6.FTP.Server等

绿色小巧的有 Baby FTP,Sami,CHKenFTP, Quick.Easy.Ftp.Server      简单到只要指定 主目录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微软免费同步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个FTP有多难啊, 有专业型的软件, 也有绿色小巧型的

专业型的有 Serv-U,Wing FTP Server ,Gene6.FT ...

不难,最好配置简单点
目前在用filezilla

网友:
有需求,关注下

网友:
SyncToy挺好用的

楼主:
这个我下载了,关闭445和139端口,synctoy无法在两个电脑之间做同步?

网友G:
关注一下,最近也对同步感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注一下,最近也对同步感兴趣了

你的需求是怎样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下载了,关闭445和139端口,synctoy无法在两个电脑之间做同步?

没试过在两个电脑间传,我从一个电脑的固态备份到机械硬盘,挺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试过在两个电脑间传,我从一个电脑的固态备份到机械硬盘,挺好使

synctoy你用多久了
同步的文件夹里面文件多么,速度怎样,稳定性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synctoy你用多久了
同步的文件夹里面文件多么,速度怎样,稳定性呢? ...

半年吧,就同步一些代码文件夹,速度稳定性还可以 ,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I:
FreeFileSync,我也是一直用这个。挺好用的,而且还是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半年吧,就同步一些代码文件夹,速度稳定性还可以 ,没发现什么问题

下班前同步,回家继续干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FreeFileSync,我也是一直用这个。挺好用的,而且还是免费的

这个功能和goodsync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和goodsync相同?

goodsync,没有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
我是过一段时间又把硬盘的数据同步到另一个电脑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需求是怎样的

笔记本和家里的NAS同步工作文件,这样当在家里的时候就可以用台式机编辑工作文件,还是比较简单的需求,再有就是同步手机的照片到NAS,腾出手机空间。

网友:
Freecommander 用了十来年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和家里的NAS同步工作文件,这样当在家里的时候就可以用台式机编辑工作文件,还是比较简单的需求, ...

NAS好东东,预计3-5年后,路由器会标配硬盘,实现它。

网友:
svn......之类的把

网友:
楼上好多方案,收藏有时间试试,提高生产力

网友:
为什么开这两个端口会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和家里的NAS同步工作文件,这样当在家里的时候就可以用台式机编辑工作文件,还是比较简单的需求, ...

同步手机的照片到NAS,然后把照片从手机删除了么?

网友:
推荐使用NAS

网友:
rsync,有自己的协议,或者走ssh也很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手机的照片到NAS,然后把照片从手机删除了么?

是的,工作原因,手机经常要拍大量照片,手机内存爆满得定期从手机删除。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同步手机的照片到NAS,然后把照片从手机删除了么?

可以设置备份后删除,不过我一般都是手动删除,可以用APP访问NAS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设置备份后删除,不过我一般都是手动删除,可以用APP访问NAS的照片

你的手机是安卓么?照片用什么软件同步到NAS?

网友K:
以前用goodsync,现在用OneDrive,虽然有时候速度不行,但基本能满足我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以前用goodsync,现在用OneDrive,虽然有时候速度不行,但基本能满足我的需求。 ...

你的OneDrive多大
买office 3 路五,是不是送OneDrive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OneDrive多大
买office 3 路五,是不是送OneDrive呢

是滴,就是买office365送的,1T。 office文件是秒更新的,其他文件没找到触发更新的规律,有时马上更新,有时要等一会。上传基本上能占满带宽,下载时快时慢。但晚上在家里导入大文件,第二天去公司是可以更新好的。

网友:
FreeFileSync 我也一直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手机是安卓么?照片用什么软件同步到NAS?

裙晖自家的DS file,主要功能是浏览NAS的文件,但可以设置备份某些文件夹

网友:
我一直用的FileGee,功能还不错,我都是一定硬盘备份,网络没试过,应该可以通过共享目录的方式实现,安全性可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弄个FTP有多难啊, 有专业型的软件, 也有绿色小巧型的

专业型的有 Serv-U,Wing FTP Server ,Gene6.FT ...

快速查找文件的everything本身带FTP功能,查找文件功能常用,FTP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