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固态盘坏了,接到台式机的SATA接口也不能开机

楼主(2020-03-05):
还有价值吗?

网友A:
断电放几小时,装回去没准又好了呢。

网友:
买个个移动硬盘盒,当移动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电放几小时,装回去没准又好了呢。

应该是通电。lz估计有一段时间没开机了。通电几个小时再试试,让固件做个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通电。lz估计有一段时间没开机了。通电几个小时再试试,让固件做个自检。 ...

一直在用的笔记本,突然坏掉的。放置也不行的,通电也不行,做移动硬盘更不可能了,找不到盘

网友:
估计是接口芯片坏了
或者查下电源

网友C:
看下使用寿命,太长了就得小心了数据无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使用寿命,太长了就得小心了数据无价啊。

五年了

网友:
拆了做u盘

网友:
掉盘了,要刷固件

网友:
拆Flash颗粒做U盘,16G的。

网友:
只有个别固态可以修复。

网友:
可以做好几个U盘

网友:
128G,太小了,可以直接仍了

网友:
找保修吧

网友:
查一下是那里坏了,自已修一下

网友:
我之前的也是这个型号,挂了,然后热拔插几次又活了,暂时几个月没再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在用的笔记本,突然坏掉的。放置也不行的,通电也不行,做移动硬盘更不可能了,找不到盘 ...

那就是跪了。。

网友:
前几天在京东自营买了个杂牌SSD480G,346块保五年。

网友:
这盘质量问题

网友:
使用时候突然断电会这样,我前一阵是这样坏了,jd给换了一个

网友(2020-05-03):
估计掉固件了

网友:
拆了,做4个双贴的32G 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