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学python +qt 做界面 窗口显示异常

楼主(2020-03-05):
黄窗口是父窗口,点击按钮后显示蓝色的子窗口,结果如右侧.子窗口的显示不正常,刚学python+QtDesigner,望朋友指教,多谢!

网友A:
Qt 要使用布局的,你这个应该没有用布局吧

网友:
父窗口没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Qt 要使用布局的,你这个应该没有用布局吧

根据你的提醒,两个窗口都重新加了布局,重新生成py文件,结果仍然是那样

楼主:
没有对父窗口隐藏,如果把蓝窗口作为独立窗口,显示还是正常的

楼主:
蓝窗口作为子窗口控件 添加到 黄主窗口上
from PyQt5.Qt import *
from b_ui import Ui_Form

class BWindow(QWidget, Ui_Form):
    def __init__(self, parent=None, *args, **kwargs):
        super().__init__(parent, *args, **kwargs)
        self.setAttribute(Qt.WA_StyledBackground, True)  # 注意哦   必须加这句话,才能挡住主窗口的东西
        self.setupUi(self)
if __name__ == '__main__':
    import sys
    app = QApplication(sys.argv)

    window = BWindow()
    window.show()

    sys.exit(app.exec_())

网友:
学UI先学布局 QT布局很重要

网友B:
在代码里move蓝窗口到指定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代码里move蓝窗口到指定坐标

这个做法我也做了试验,还是可以通过b窗口看到主窗口的东西。
分析了一下,b类仅仅是对其中各个小控件的一种布局,创建后,由于黄窗口是它的父窗口,所以就在黄窗口上实现了布局,我后来添加了一句话,相当于用b的背景挡住蓝窗口。

网友B: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C:
5搂这样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搂这样不行吗?

5楼这样是可以的,但当程序退出时,要将所有窗口都关闭的话,需要在关闭主窗口时要给其它的窗 口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我学习一下,想搞个串口调试的小程序,与单片机通讯。从主程序窗口弹出串口配置小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