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减小433M的邻道泄露功率?

楼主(2020-03-05):
芯片是si4438,送去检测,反馈有一项指标没通过,如图红色框框部分,要求在-40dbc一下,对这个没多少经验,卡了一段时间了,上来请教下

网友A:
把频率步进改一下,你现在是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频率步进改一下,你现在是5左右?

频率步进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只用一个频道

网友B:
这种是旁瓣高了啊……
考虑一下天线驻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旁瓣高了啊……
考虑一下天线驻波

检测项目内容如图,具体要如何改善,心里没方向

网友:
看到了吗 我用电视棒测试的 本地有中继、电台等频段。

你那个貌似是攻略不够啊

测试方向
天线引线 梳理一下

网友C:
没有高斯滤波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旁瓣高了啊……
考虑一下天线驻波

这种测试基本上都是闭路有线电缆接到频谱哦?都是标准50欧负载,哪里来的天线问题?
当然不排除用开路发射的方式测试频谱参数,那就有点水了

网友:
你的调制波是方波吧,你可能要升余弦滤波器去把调制方波处理下

网友:
测试一般是室内天线的近场测试吧?

网友B:
楼主这个是直接输出线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直接输出线缆?

过FCC 这些认证是传导测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测项目内容如图,具体要如何改善,心里没方向

参看 https://www.silabs.com/documents ... ion-notes/AN732.pdf

看看天线口的匹配问题。

* Choose LCHOKE (pull-up inductor) for high impedance at Fo
* Choose C0 (series capacitor)
* Use design equations to calculate L0 (series inductor) and CM (shunt capacitor)
* Design a Chebyshev LPF (for attenuation of harmonics)

文档后面提到了 电容和电感的选型,你看看先简单替换下有用不?

如果选绕线电感,要注意电感布局不能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直接输出线缆?

对的,有线连接的,没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高斯滤波器吗?

电路采用的是手册提供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看 https://www.silabs.com/documents/public/application-notes/AN732.pdf

看看天线口的匹配问题。

谢谢,我先看看

网友B:
其实看着像是锁相环鉴相泄露

网友:
感觉通频带宽了

网友:
GFSK调制也是FSK调制,两个频点切换的时候的不连续就会产生很宽的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看着像是锁相环鉴相泄露

锁相环是芯片自带的,自动启用,先天残疾?能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带宽设小一点?

持此检测已经把带宽减小很多了,在10kHz以下

网友:
本振环路没有滤波。
匹配的电容选的对吗?高频电容吗

网友:
像是石英晶体30MHz受干扰,石英的引线要短,若引线较长时,石英两脚的负载电容(图中沒有)应靠近石英。图中沒有负载电容不晓得是石英內含了,或者石英的CL规格是用最小的6pF所以不必外接。尝试换CL较大的,而外接负载电容,不要全数用芯片的等效寄生电容,如此基准频率才比较纯正。

楼主:
顶一下,还是没解决,坛友的建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都试了,没多大改善,高频的东西实在不懂

网友:
用摩托罗拉的机器试试看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