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种12V的锂电池,不知道充电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0-03-05):
看到这种锂电池,12V的带公母插头,里面有保护板,不知道能接收的充电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A:
看上去是3节186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3节18650

同上,三节三元18650串联的,充电限压4.2*3=12.6V

网友:
应该有现成的充电器···

网友:
我把它放。小度在家1s 里面,直接接的电源。理论上是12.6

网友:
3节锂电串联,那不就是12.6截至电压

楼主:
好的,感谢大家解答,应该就是12.6V了

网友:
楼主位的图片里边不是有写:充电电压:12.6V 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