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不正常了,还有救吗?如何救?

楼主(2020-03-05):
好像就是所说的掉盘?是不是没救了?怎么诊断?

型号:CT250BX100

网友A:
称还能开机,还能读盘,赶紧吧重要东西拷贝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称还能开机,还能读盘,赶紧吧重要东西拷贝出来

硬盘已经拆出来的,单独装了一个win10,只有开发的东西(只有代码),看着重要,但是代码是随时提交到公司代码库的。

经常用着用着就卡死,强制关机就100%丢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恢复了,如此循环。 这个没救了吗?看来mlc 也白搭啊

网友B:
主控有问题 要么就是 bga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有问题 要么就是 bga虚焊?

感觉是主控有问题。只要是250G的,120G就直接扔了。这玩意没法用了吗?

网友C:
这不叫掉盘,掉盘是插在电脑上都不认了,你这可能是文件损坏或者是有坏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叫掉盘,掉盘是插在电脑上都不认了,你这可能是文件损坏或者是有坏块了 ...

我看网上就叫掉盘,就是经常关机后bios里面就没了,硬盘检测啥信息都读不到了

网友:
用了多久? 总不会新买的吧

网友D: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1137
如果是群联的cpu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可以直接量产!重新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1137
如果是群联的cpu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可以直接量产!重新激活 ...

查了下: Crucial 定制固件的Silicon Motion SM2246EN

网友:
SSD只适合当系统盘和当HD的二级缓存,不要直接用来存放重要数据

网友:
难。。。我SSD只装系统

网友:
老SSD固态,主控有BUG的很多。

网友:
我前一块固态120G在一年内就用出了掉盘,写入大致3-4TBW,直接找卖家换新了

网友:
现在很多笔记本,特别是轻薄本都只有一个硬盘位,只能装SSD,数据也得放到SSD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