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反转两根未知正负的信号线?

楼主(2020-03-05):
如图,机器1有两根矩形波输出线,其中一根是机器1的GND,如何实现正反任意接,右边的检测设备都能检测出完整波形(不反向不变形)。谢谢!

使用比较器+模拟开关,电平是可以反过来了,但转换处有毛刺。
还有波形丢失是不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网友:
整流桥试试

网友:
参考交流电过零检测

网友:
完全不变的话。上运放精密整流

网友A:
一个双刀继电器 OK不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双刀继电器 OK不OK?

目前是考虑使用双刀模拟开关,但模拟开关在每次来一个矩形波都动作一次,出来的波形会有毛刺

网友:
软件取绝对值

网友B:
你mcu这边放两个接口,两根线不同接法,上电时哪个接口电平是对的就用哪个接口好了。

网友C:
只要他们不共地, 检测端测到的矩形波 1、正确的  2 反相的

网友:
两只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mcu这边放两个接口,两根线不同接法,上电时哪个接口电平是对的就用哪个接口好了。 ...

不共地MCU根本无法检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他们不共地, 检测端测到的矩形波 1、正确的  2 反相的

不共地MCU根本无法检测信号。

网友D:
U1A电路换成    跟随器 -> RC滤波 -> 比较器

网友:
估计也只能桥堆整流了。

网友E:
如果只是连接之前不知道极性,连接后极性是确定的(既,只有正脉冲,只是不知两根线的极性)。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如果还有多余的IO,使用二极管和两个IO判断极性,一次或连续多次判断出极性后,控制并锁定模拟开关或继电器。
如果没有多余的IO,使用触发器控制模拟开关或继电器。

网友F:
用肖特基二极管做整流桥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共地MCU根本无法检测信号。

频率计是如何测量的?   你把测笔交换下还是正常测量的!!

楼主:
如何接?波形幅值也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计是如何测量的?   你把测笔交换下还是正常测量的!!

你试一下示波器不接地能测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肖特基二极管做整流桥呗。

试过了,波形的顶部还可以,但底部有些被抬高,有些是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连接之前不知道极性,连接后极性是确定的(既,只有正脉冲,只是不知两根线的极性)。可以使用以下 ...

你说的二极管判断极性得先让两边的地连通才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U1A电路换成    跟随器 -> RC滤波 -> 比较器

两根线都跟随吗?

楼主:
MCU不能测出负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二极管判断极性得先让两边的地连通才能判断。

你看这样行不?

或者使用两个正反光耦,或者输入阻抗更高的隔离器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波形的顶部还可以,但底部有些被抬高,有些是尖的

大不了再过一下比较器呗,数字型号不用在乎那么多吧?

网友G:
MCU不能测出负值
隔离的485信号能通讯吗?不都是两根线比电压的高低

网友H:
2只 光耦 隔离 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不了再过一下比较器呗,数字型号不用在乎那么多吧?

需要出来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2只 光耦 隔离 最简单

还没想到怎么用光耦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隔离的485信号能通讯吗?不都是两根线比电压的高低

我需要测出模拟电平

网友:
用AD读,现在不用AD你能读出模拟电平

网友:
带直流偏置的减法器

网友:
差分输入,差分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这样行不?

或者使用两个正反光耦,或者输入阻抗更高的隔离器件。 ...

我来仿真一下你图中的IO1,IO2波形,这种现象就是没共地。对于MCU来说,IO1,IO2没有参考地,它不知道是什么电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来仿真一下你图中的IO1,IO2波形,这种现象就是没共地。对于MCU来说,IO1,IO2没有参考地,它不知道是 ...

你这样测没有形成回路,电流经过A->二极管->IO->地->二极管->B形成回路。
在你的仿真图中6和8各接一个电阻到地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测没有形成回路,电流经过A->二极管->IO->地->二极管->B形成回路。
在你的仿真图中6和8各接一个电 ...

有电阻接地是可以的,不用二极管直接接电阻到地测试了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