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型号

楼主(2020-03-05):
芯片外部接了一个触摸螺旋钮簧,类似触摸式电磁炉触摸按键,想知道该芯片的型号,但苦苦求索了不得知,还请路过的达人或用过的,给点线索,不胜感激。

对该芯片的脚位描述
PIN1——悬空;        PIN2——悬空;        PIN3——外接触摸钮簧;        PIN4——悬空;        PIN5——悬空;        PIN6——悬空;        PIN7——芯片电源VSS;        PIN8——芯片电源VDD

网友:
这是纯输入的,按键触发了给谁用呀

网友A:
PIN1那里明显有走线,怎么是悬空?

网友B:
楼主是来搞笑的,一个8脚的芯片,除掉2个电源脚还剩下6个,这6个中还有5个是空脚没有使用,那么请问下剩下这个脚是来装B摆设的么?

网友C:
芯片上面不是刻了手机号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上面不是刻了手机号码了吗?

哈哈,手机号码都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上面不是刻了手机号码了吗?

哈哈哈,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来搞笑的,一个8脚的芯片,除掉2个电源脚还剩下6个,这6个中还有5个是空脚没有使用,那么请问下剩下 ...

电源监控芯片就是你说的这种摆设(与此图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1那里明显有走线,怎么是悬空?

PIN1的走线,是外部接了一个测试点,用焊盘替代的测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上面不是刻了手机号码了吗?

谢谢,没有想到这层,一直把它当成了3行,没有联想起来。我呼叫一下该号码看看

网友:
手机号,没错了,天通科技

网友:
这个故事,剧情急转。

网友:
楼主啊 ,你把芯片焊下来,好好看看电路,有电源,有地,有感应输入,是不是还应该有输出啊。
这个芯片是不是类似这个
https://wenku.baidu.com/view/e464ef10bceb19e8b9f6ba4c.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上面不是刻了手机号码了吗?

又学到一项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