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高新能直流积分器思路方案

楼主(2020-03-05):
当前我已经设计了一款直流积分器,时间常数RC=1ms,输入短路后,10s的输出漂移低于5mV。

我想改进该直流积分器,希望能够长时间工作,意思是输入短路后,输出1小时或者24小时都不能漂移,希望大家提供思路解决。

网友A:
数字式ADC加dac结构

网友B:
用零温漂,低失调电压低失调电流,高输入阻抗运放,一般MOS或JFET输入自校零运放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式ADC加dac结构

注意::RC=1ms, 输入短路10s的漂移不大于5mV,这两个参数计算出 折算到输入端的失调误差电压(含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必须小于0.5u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零温漂,低失调电压低失调电流,高输入阻抗运放,一般MOS或JFET输入自校零运放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

当前设计已经实现了时间常数RC=1ms,输入短路后,10s的输出漂移低于5mV,这个基本要求,现在是想要抑制长时间漂移。没有谁家的运放或者采用基本器件搭建出来的运放能够可以简单的实现长时间不漂移的。

网友C:
各位rub_ish要有自知之明,模拟精密设计只有老板能玩得起,朴实无华且枯燥,楼主就是来嘚瑟的,屠龙之技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7592-1-1.html?_dsign=0cead653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RC=1ms, 输入短路10s的漂移不大于5mV,这两个参数计算出 折算到输入端的失调误差电压(含失调电 ...

失调是能补偿调零的,剩下是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位rub_ish要有自知之明,模拟精密设计只有老板能玩得起,朴实无华且枯燥,楼主就是来嘚瑟的, ...

1:论友说话的注意措辞,以和为贵。
2:楼主不是来嘚瑟的,我确实是需要设计长时间漂移几乎为零的应用方案。
3:开篇说了我现在的积分器能做到的两个参数,希望是后面论友可以在此基础上考虑,不用再继续纠结基本积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