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一个户户通电视机顶盒,被加密了,求助怎么破解援权

楼主(2020-03-05):
亲戚有一台机顶盒,已经失效了几年,扔到角落里,被我捡回来研究一下。据测试,机顶盒和锅盖是好的,能搜索到几十个台,但就是不让你看,被加密了,需要援权才能看,如图所示。

听说可以破解,但我没摸过卫星接收机,无从下手,哪个坛友搞过的,麻烦说一下。

麻烦各位从电路板上看能否破解?

网友:
理论上,破不了。

网友A:
节目都需要依赖那张卡来解密,密钥在那张卡里。

网友:
好久不开机,授权过期了。开机一直等下发授权或者按照提示操作立即下发授权

网友:
还有正版的接收机是绑定了手机基站的位置的,不在原来开通时候的基站覆盖范围内使用会提示位置信息改变,可能无法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目都需要依赖那张卡来解密,密钥在那张卡里。

机后和电路板上,有串口,有RX/TX接口,可否从这里升级为无授权?

网友:
费这劲和时间不如上咸鱼百十块钱买个和谐的机顶盒,只要能上网节目随便看

网友B:
盗版的接收机破解了位置锁定模块,在任何地方都能使用。你这个只是授权过期,开机一直等下发授权或者按照提示操作立即下发授权即可恢复。所需时间几分钟,甚至一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后和电路板上,有串口,有RX/TX接口,可否从这里升级为无授权?

你可以自己写固件、知道怎么升级的话,那也是仅限于刷机玩玩而已。
想看加密授权的节目,无法饶过那张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盗版的接收机破解了位置锁定模块,在任何地方都能使用。你这个只是授权过期,开机一直等下发授权或者按照提 ...

授权要交钱的啊。
有钱就好办事了。楼主是想免费看。

网友C:
对好卫星,持续开机4小时。等卫星下发授权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授权要交钱的啊。
有钱就好办事了。楼主是想免费看。

不用钱,免费下发授权。除非卡已经进黑名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好卫星,持续开机4小时。等卫星下发授权码。

还有这种操作?上面也有坛友提到过开机一整天的,那我明天试试开机一整天看能否下发授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钱,免费下发授权。除非卡已经进黑名单了。

还有不用钱的?
这种情况,也应该是楼主的账户还没欠费,或者还没被停掉吧。
钱迟早都要还的吧。

网友B:
中九是面对农村地区的,正版接收机有政府补贴,只需100就能拿到设备,盗版的三四百左右,都是每月不用交月费,无后续费用。盗版的接收机的风险是收视卡可能会被封掉。楼主直接扫码下发授权来得更快,

网友D:
必须要sim卡,不然就扔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九是面对农村地区的,正版接收机有政府补贴,只需100就能拿到设备,盗版的三四百左右,都是每月不用交月 ...

没用过这类,不知道福利政策这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类,不知道福利政策这么好。

这是宣传需要

网友:
接收机会上传信息吗?不然应该是免费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必须要sim卡,不然就扔了吧。

SIM只需要在开户、激活的时候装上,因为要上传一些信息。激活完成以后就不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宣传需要

那我们也需要被宣传一下啊。
不会只能看 CCTV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M只需要在开户、激活的时候装上,因为要上传一些信息。激活完成以后就不需要了。 ...

sim卡是基站定位用的吧。

网友:
授权丢失,一直开着等着卫星下放授权,前提你的卡没有被服务端封掉,实在不行某宝有机子,买个免定位的,直接收看,我老家免定位4年了依旧可以,后来转了120 125看avs+了哈哈

网友F:
换了地方,只能看十分钟重启才能看,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了地方,只能看十分钟重启才能看,怎么破?

如果知道开户时锁定的基站的LAC、CID,你可以用一个伪基站来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换了地方,只能看十分钟重启才能看,怎么破?

如果你当前使用位置仍在中九的服务范围内,可以试试中九客服微信公众号上的移机功能。

网友:
我以前也买过,用了一段时间就没有用,不好用。还是网络机顶盒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当前使用位置仍在中九的服务范围内,可以试试中九客服微信公众号上的移机功能。 ...

谢谢,我试试,本来在镇上的,搬到乡下去用了,搞的每次只能十分钟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当前使用位置仍在中九的服务范围内,可以试试中九客服微信公众号上的移机功能。 ...

微信公众号全称是什么,中九客服,中星九号都搜不到

网友:
扫描上面电视屏幕显示的二维码,名称是卫星直播中心客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