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物体识别+8个机械臂的小车+道路识别,我能用单片机吗?

楼主(2020-03-05):
大神们,我是用单片机好,还是其他处理器好,要求控制流畅

楼主:
由于疫情待在家中上网课,想学门新技术,图像处理

网友A:
是八关节的机械臂吧?八个机械臂 岂不变成八爪鱼。如果只是乱动 无所谓 用啥了,控制精确要求就高了

网友:
用pc做好后再移植到单片机

网友:
只要走得慢,也会走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八关节的机械臂吧?八个机械臂 岂不变成八爪鱼。如果只是乱动 无所谓 用啥了,控制精确要求就高了 ...

是八爪鱼

网友:
简单的OpenMV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