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软件弹出对话框超出电脑屏幕如何处理

楼主(2020-03-05):
如题,由于对话框超出电脑屏幕部分选项无法被选中,有么有解决办法。网上写的缩小屏幕百分比貌似没有作用

网友:
接多个屏幕扩展桌面。

网友:
对话框拉不到屏幕里面来吗?还是有其它原因。

网友:
经常有软件的ok键在最下面,被任务栏挡住,这种临时把任务栏隐藏一下才能点到
对,说的就是SB的vivado

网友:
Linux 系統默認按住 ALT 鍵(有些是 Win 鍵),鼠標點住窗口任意地方,就可以隨意拖動(釋放鼠標保持當前位置),非常實用,屏幕利用率很高。
我一個 11 存的屏幕(1920x1080)配合 4 個虛擬桌面,足夠我寫代碼、畫 PCB、看文檔。。。
圖中十字光標是我正在移動窗口位置的鼠標:

如果某個軟件只有 Windows 版本,也可以在 Linux 主系統,用虛擬機運行 Windows,虛擬機的窗口可以任意改變大小,可以遠遠超出主系統屏幕大小。

-----------------------------

Windows 也有第 3 方軟件,譬如這個開源的 AltDrag 可以實現 Linux 自帶的上述功能:

https://stefansundin.github.io/altdrag/

Windows 永遠都是 N 多最基本的功能都要依賴第 3 方,而且估計會有各種小問題。

楼主:
我的是WIN10系统,最后使屏幕纵向显示暂时应急解决的

网友:
好像遇到过,怎么解决得忘记了,坐等楼下高手

网友:
换个分辨率更高的显示器不就行了

网友:
支持楼上,换显示器

网友:
调整分辨率。。。

网友:
如果是可移动窗口,可以按ALT+空格,再按M,然后可以用方向键 (上下左右)移动。

网友:
如果不遮住的不多,我一般是按TAB让他自己选中,再按TAB到确定按钮进行操作。

网友:
正常的WIN程序都有常用按钮的快捷键,一般是ALT+ X方式

网友:
旋转屏幕显示可以应急

网友:
可以试下  达人窗口管理器 ,可以设定左上角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