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无刷电机开环切闭环策略

楼主(2020-03-06):
电机是有感无刷,六步换相,目前是速度开环两个电周期后切入PID速度环,遇到个问题:
如果开环PWM给高了,PID设置响应慢了,那么切闭环后电机由于输出PWM太小立刻就停了。
开关PWM给低了,又担心带载启动失败。
要么这策略有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还在用这样的方法,直接闭环不好麽?加上初始位置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还在用这样的方法,直接闭环不好麽?加上初始位置检测 ...

早上想想确实这样,一会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还在用这样的方法,直接闭环不好麽?加上初始位置检测 ...

你初始位置检测用的什么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初始位置检测用的什么策略

带霍尔的

网友:
启动的时候就用霍尔测速,要切闭环的时候把此时瞬时速度值作为速度闭环参考,进入速度闭环,然后再改变速度参考到指定值,这样自然平滑无比。

网友C:
要设定一个速度最低阈值,超过了阈值且连续换相次数超过2圈,才能进入速度闭环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设定一个速度最低阈值,超过了阈值且连续换相次数超过2圈,才能进入速度闭环模式。 ...

你好!
受到你的提示,我是这样处理的。一开始没速度闭环,导致切入PID后输出的PWM波动太大,可能太小,可能太大。太小会导致没有足够的力矩换相而电机停止,即使后期PID输出跟上,由于没换相,实际的输出PWM不能更新。需要用手拨一下才能继续转。
现在改成了:启动立即速度PID闭环,速度低于一定阈值,每10mS定时检测霍尔位置,更新输出PWM。在低于阈值时中断换相和定时检测换相并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受到你的提示,我是这样处理的。一开始没速度闭环,导致切入PID后输出的PWM波动太大,可能太小, ...

高于速度阈值才能使能速度闭环。
要考虑电机启动时有可能被堵死,不加电流限制很危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初始位置检测用的什么策略

发一串脉冲,判断D轴在那个方位,凸级电机检测精度会好一些,表贴式电机DQ轴电感也不会完全相等的,脉冲电流给到电机额定电流附近,可以学出来D轴相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一串脉冲,判断D轴在那个方位,凸级电机检测精度会好一些,表贴式电机DQ轴电感也不会完全相等的,脉冲 ...

我用的6脉冲定位,传说中的电感法,知道有这个规律,但是不知道深层次的含义。看论文能够做出来,感觉自己是工程应用方面,而不是理论方面。想深入了解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6脉冲定位,传说中的电感法,知道有这个规律,但是不知道深层次的含义。看论文能够做出来,感觉自 ...

6脉冲也是可以的,算出DQ轴位置。
还有一种发脉冲波,理论上D轴电感最小,在D轴位置电流最大,容易理解一点。